买了一辆比亚迪FO,到我手里三手了,油泵蜂鸣声怎么办

楼主(2016-12-17):
越来越觉得家里一辆车子不够用,我上班离家远,老婆在即有时候想用一下车子。我就决定买一辆二手车,我的想法什么车无所谓,只要省油就可以了。看了很多车,奔奔mini,QQ,乐驰,F0都看了。奔奔mini的刹车离合油门,硬度太大,我踩不下去。回来一查奔奔mini,QQ,乐驰的刹车离合油门是一样的,所以这三个全部pass。就剩F0了。这样就好选了。然后上瓜子和人人车,这两个二手车软件不好,需要交2500的服务费。2500对这样的二手车,可以做太多事情了。这2500不能让瓜子人人这样的中间商赚取。然后就是看当地的58同城,约了几个FO。看好,过户,话不多说。
       过户完,车主说这个车风扇响的很频繁,然后他问过修理工,说正常的。我就想人家修理工都说正常的了。我就放心开吧。走了二里地,发现不对,水温是橘黄色的灯。因为报警灯都是红色的。我没有往报警上面想。就在琢磨这个橘黄色灯是什么意思。然后我看看水箱,有水,但是膨胀壶干了。二话不说到超市买了一大桶矿泉水加进去。然后上车,起步,水温灯不亮了,这个风扇频繁转动的问题就这样结决了。
       话说二手车是维修工的摇篮,一点也不假,车子开回来,就是我入坑的开始。
       回来第二天,看着机盖是歪的,很别扭,就把机盖打开调整,调整来调整去,就是搞不定,中间有两次弄的都盖不上了,唉,算了,歪就歪吧。
然后想着水箱里面的矿泉水得换掉啊,我这边冬天都零下10度。好吧,上网买防冻液-25度的。我取样放冰箱放三天没有结冰。水箱里面的防冻液放出来都臭了。然后又换了机油,机滤,空气滤,空调滤。刹车油。
       换刹车油的原因是在开动的时候会偶尔磨刹车片,叽叽想。换了油还是不行。接着又把四个刹车分泵拆开。发现左前轮秀死了,其他三个不同程度生锈。打磨打磨,装上就解决问题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油泵蜂鸣声,有点让人耳鸣的声音。我把油泵拆了,拿出来,拆散了,彻底清洗了一下,装上还是响,想请教各位有什么好办法,能让他不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人也有辆3手夏利,感觉虽然小毛病多,不影响安全就行了。不过羡慕LZ的动手能力

矿坛的人手上没有两下子,都不好意思说是来过矿坛

网友:
引用 楼主:
烟版你好,车子初次上牌10年7月,表显是三万七千公里,但是我看档把的惨样,估计得十万公里了,性能还不 ...

靠!这个车,小7年了才3万7公里?  平均每年才跑5千公里,  头两个车主买车回家当神供着啊?

   7年的车 最省怎么都得8W 公里起步, 这个表要么上家换过或者调过, 有些二手车主 把车子买回来了第一件事就是换表, 为啥呢?  心理安慰。

  球笼自己还真不好搞,这个得上举升机,换完了还得顺带做个前束方面的数据 检测。  送修吧  不是啥都能自己折腾的。

网友A:
本人也有辆3手夏利,感觉虽然小毛病多,不影响安全就行了。不过羡慕LZ的动手能力

网友B:
直接 换  这玩意有寿命的,就算是不响,油压低也影响动力

网友C:
车子多少万里程 没交代 不好说。
  刹车吱吱响,看一下是不是已经磨到极限了 报警片的提示音?油泵响那也是正常的, 车子小 油箱就在后排座位下, 油泵一转 感觉比发动机都大声 如果没啥大问题不换也行, 其实这是油泵电机磨损出现松扩后的声音,  换个油泵就好点。行不行 那就看您自己喜欢。 风扇频繁转  加水了如果还频繁  那就得怀疑节温器了。

网友:
建议油泵换新的吧

网友:
车子开之前 一定要仔细检查隐患,,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子多少万里程 没交代 不好说。
  刹车吱吱响,看一下是不是已经磨到极限了 报警片的提示音?油泵响那也 ...

烟版你好,车子初次上牌10年7月,表显是三万七千公里,但是我看档把的惨样,估计得十万公里了,性能还不错,挺省油。就是毛病不少,年龄在那呢。昨晚我加完油,估计加多了,油泵处渗油,密封圈变大了,没有装好,今天开车十几公里到汽配城花十元钱买一个密封圈,装上,不漏油了,就是汽油味散不掉。另外这车我觉得右前轮旷的厉害,走烂路咣当咣当响,我怀疑是球笼坏了,请教烟版自己换球笼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 换  这玩意有寿命的,就算是不响,油压低也影响动力

这不是想省那二百块钱嘛,咱们也不是喜欢换东西的人,先修,修不好再换。但是现在它也没坏,就这样用着吧。

网友:
车都能买二手泵也可以啊   原泵估计亮灯后继续跑进了空气干磨框量大了

网友:
都是厉害的维修大师

网友D:
引用 楼主:
烟版你好,车子初次上牌10年7月,表显是三万七千公里,但是我看档把的惨样,估计得十万公里了,性能还不 ...

汽油味大看看碳缸是否赌了失效,变速箱油最好也换了。旧车想偷溜还要自己动手忠成修车高手。

网友E:
我也是啊,买的二手佳宝,一礼拜了,感觉真是掉坑里了。前后保险杠烂的想换,玻璃纸起泡了想换,雨刷不行了想换,3条胎不行了必须要换,驾驶侧合页不行了门晃下托了换,一个把手不行了换,一个内把手换,一个升降把换,火花塞也该换,暂时就发现就这么多了,都是钱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烟版你好,车子初次上牌10年7月,表显是三万七千公里,但是我看档把的惨样,估计得十万公里了,性能还不 ...

球笼这种东西  一般人还真搞不了, 必须要上举升机,还有一个 拆球笼 要动到前束等前轮角度参数  还是送修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汽油味大看看碳缸是否赌了失效,变速箱油最好也换了。旧车想偷溜还要自己动手忠成修车高手。

汽油味是因为我自己修油泵,密封圈被油泡大了,装不严实。后来,十元钱每一个密封圈,现在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啊,买的二手佳宝,一礼拜了,感觉真是掉坑里了。前后保险杠烂的想换,玻璃纸起泡了想换,雨刷不行了 ...

我这个三手F0第二天就揭去全车膜,现在通透的很,就是去胶太费劲了,用酒精擦洗。不过你的车换轮胎太花钱了,这是大头,但是不换又不安全。二手车就是修理工的摇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球笼这种东西  一般人还真搞不了, 必须要上举升机,还有一个 拆球笼 要动到前束等前轮角度参数  还是送 ...

烟版你好,今天我把车子开到修理厂上架子检查了一下,不说球笼坏掉了,是转向拉杆的球头坏了,含材料100修好。我觉得太贵,回来果断淘宝买一个拉杆,下面我要折腾拉杆了

网友F:
这车没超过1.5w吧  我兄弟弄了个二手QQ  1.5w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车没超过1.5w吧  我兄弟弄了个二手QQ  1.5w

哪年的车,我亲戚才买了个qq3居然花了两万一,12年的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哪年的车,我亲戚才买了个qq3居然花了两万一,12年的车

首次上牌是10年七月。12800不包过户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车没超过1.5w吧  我兄弟弄了个二手QQ  1.5w

首次上牌是10年七月。12800不包过户费。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哪年的车,我亲戚才买了个qq3居然花了两万一,12年的车

我这是0.8三缸的,手动挡,最顶配了应该是,11年底车,

网友:
这么一讨论,想买二手车的都却步了,红雷和勃哥都找你,没法代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类低价车本来就是用了最廉价的配件装配的,全新车也不贵,你虽然会自己修,但是搭上自己的时间成本,跟买 ...

你不知道,这车拿过来开就像摩托车一样,修车就是一个乐趣,纯属个人爱好,坛子里不是还有人花大把时间玩矿石机来吗,不能说是浪费时间,就是一好。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啊

网友I(2017-01-17):
引用 楼主:
烟版你好,今天我把车子开到修理厂上架子检查了一下,不说球笼坏掉了,是转向拉杆的球头坏了,含材料100 ...

换拉杆后可能还得参数调整,100不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换拉杆后可能还得参数调整,100不贵吧?

网上买一个拉杆球头25包邮,换上,然后把前束调一下,现在效果非常好。总花费25,不仅省钱,还能学技术

网友J(2017-04-03):
楼主在哪? 我的油泵也响  来给我清洗一下吧 管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在哪? 我的油泵也响  来给我清洗一下吧 管饭的

拆开洗完的确不响了,但是也就是维持个二三百公里的样子,然后有响了。后来我上网买了一个油泵芯子替换掉原来的,叫做阿派斯,这就是一个坑,也是维持二三百公里,响的更厉害。现在又换回以前的油泵芯子了。现在响的不那么明显了,或许是因为我习惯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洗完的确不响了,但是也就是维持个二三百公里的样子,然后有响了。后来我上网买了一个油泵芯子替换掉 ...

我也觉得就是你习惯了,心力憔悴啊,不过动手折腾就没有想法了,要不你心里会老是痒痒

网友:
都是二手三手的 ,我14年买的7手夏利开到现在,各种异响太多了,反正车挺好开的,修车也便宜,配件都是几十几十的,车小到哪停车也好停,旧车也不怕贼惦记,到手3年多跑了5万公里多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在哪? 我的油泵也响  来给我清洗一下吧 管饭的

油泵响是电机磨损了,只能换新的了。

网友(2017-05-27):
二手车自己能修理真是不错,一如玩无线电修理。要是一点都不懂修理,买个二手车真叫“伤不起”。

网友:
直接换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换球笼,半轴,不影响前束等四轮定位数据.

大师傅你很厉害! 。

网友:
我换车灯都是去4S的,这动手能力也只能悄悄地潜在论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