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 焊接3DQ的好帮手

楼主(2016-12-17):
我羡幕各位老师和坛友玩3DQ已有几年了,自已准备材料也有一年多了,迟迟未动。原因是,对3DQ焊接望而胆怯没有信心,零件太小太小,太难焊了,拿不准方法,不敢焊接,一直不敢动手。
一次在使用文件票据夹時,突来灵感,发现这对3DQ焊接应是很好的帮手,只要能夹住3DQ使其固定不让动,那你就能焊接自如,随心所欲        ,想怎么焊接都行。动手一试,果然好用,省心省力省事,只不过我是焊接技术太差,焊出来的较果不佳。
现将此法上传,望对老师和坛友们在玩3DQ焊接有帮助。补充说明:文件票据夹要用三夹板戓压缩板,不能用塑料板。

网友:
是个好方法

网友:
开动脑筋想办法没有办不成的事。好经验记下了。

网友A:
好经验,夹子夹,很多时候都得用到。

网友B:
方法不错,恭喜成功。要是用圆尖的电烙铁和很细的焊锡丝会更好,焊接前用壁纸刀轻轻除去氧化层,涂点松香或焊油,一点点就好,用烙铁头沾锡,采用点焊法又快又安全又美观,不要用杵焊锡的方法,容易过热和堆锡造成损坏和不美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方法不错,恭喜成功。要是用圆尖的电烙铁和很细的焊锡丝会更好,焊接前用壁纸刀轻轻除去氧化层,涂点松香或 ...

是的.,很好焊的,点焊一下就行了',还没有发生击穿的现象.。

楼主:
对于我焊接技术差人來说很实用

楼主:
是的,只要-----开动脑筋想办法没有办不成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经验,夹子夹,很多时候都得用到。

看来阿帅哥早就用了此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法不错,恭喜成功。要是用圆尖的电烙铁和很细的焊锡丝会更好,焊接前用壁纸刀轻轻除去氧化层,涂点松香或 ...

谢谢你的经验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很好焊的,点焊一下就行了',还没有发生击穿的现象.。

老兄好

网友:
您好!刚才看了下帖子,用手机发的帖子发重复了,真不好意思。好久没做3DP矿机了,手痒痒哦。刚刚翻出来一个3DP的矿机,用很小的射频磁芯绕了几圈抽头,只有几十厘米的天线居然收到电台的报时声音了,看来在电台附近完全可以做成头戴式的矿机。

网友:
看着图片是3dp,标题是3dq,请问有何区别?
还有我担心这夹子力量大,夹子大3dp小,不小心会弹走,弹走了可就难找了
论坛有使用小鳄鱼夹的,似乎更合理。
还有人使用小块双面胶粘住。
还有人直接用镊子简单固定先焊接一个管脚,再其他的管脚。(我个人就这样焊接,曾经因为镊子没注意弹走一个找不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