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手持热风枪能吹焊芯片吗

楼主(2016-12-17):
看到论坛里有人出售手持热风枪,请问这种枪能不能吹焊芯片、手机充电插座

网友:
这就要看你的技术了

网友:
要配合不同大小的风嘴。要调合适的温度。

网友:
肯定能啊,热风枪本身就是维修用的

网友:
当然可以,但怎么用好它就是技术了

网友:
拆芯片我试过没问题 当然风嘴形状 角度 温度要控制好 要不然容易把PCB吹坏  装芯片没试过 应该很难吧

楼主:
因为没有风枪,上次坼屏驱动板是用电吹风吹下来的,可是手工没有焊接好驱动板,,看来可以从论坛收一把手持热风枪来用了

楼主:
我怎么上不了图阿

网友A:
楼主说的是不是象这样的热风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是不是象这样的热风枪啊?

对,功能说明是加热焊接塑料的啊

网友:
  这个风嘴较大,功率也大,从电路板背面吹可将贴片零件拆下。有引脚的贴片IC还是用烙铁拖焊可靠些。

网友:
爱动手的话,做个改装风嘴套上试试。

网友A:
  只要掌握方法,这种热风枪从电路板上拆件比850风枪还好用。我花30块钱买的二手台湾达新风枪,到手接条电源线就可以用了。网购有全新38块包邮的,做工和耐用程度如何就不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掌握方法,这种热风枪从电路板上拆件比850风枪还好用。我花30块钱买的二手台湾达新风枪,到手接 ...

这都可以吹下来?看来1875、2030、3886等功放芯片都可以吹下来了,就不要用针头一个一个脚的套空取了

网友:
铜皮容易吹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