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旧芯LM1875新作的BTL小功放

楼主(2016-12-17):
找出90代末的LM1875当年搭板拆剩下的,没时间搁置的N年,前段时心血来

本来打算用两变压器,手头只有单绕组的

本来打算用两变压器,手头只有单绕组的
潮找些器件搭上了,也没空到现在才上图。

前级PCB散件自己焊的

前级PCB散件自己焊的

采用HTPC小机箱当壳体

采用HTPC小机箱当壳体

安装过程......

安装过程......

喇保板之前备品

喇保板之前备品

前级音调部分改直通选择(PCB底下小继电器切换)

前级音调部分改直通选择(PCB底下小继电器切换)

2604与5532组合

2604与5532组合

温升测试......

温升测试......

又特地订购了两变压器,机箱条件所限,已经是最大了变压器了,测试可以达70W

又特地订购了两变压器,机箱条件所限,已经是最大了变压器了,测试可以达70W

EI 66*45与旧变压器对比

EI 66*45与旧变压器对比

换上新变压器

换上新变压器

加散热片

加散热片

前视,面板是铝片自己加工的

前视,面板是铝片自己加工的

再加风冷,1875确实烧......

再加风冷,1875确实烧......

风冷自动温控开关,平常是不动,只有夏天长期大功率启动......

风冷自动温控开关,平常是不动,只有夏天长期大功率启动......

1875近写...

1875近写...

1875,BTL结构

1875,BTL结构

完工了,

完工了,

网友:
接线 不是一般的乱

网友A:
其实可以用原机箱,让它立起来

网友:
板子做得漂亮。

网友:
这么认真的电源独立设计  音质应该很不错哦

楼主:
这分板组合,不是一体板,组合灵活。再说了难道用无线? 难道还要走直角?好好的信号线10CM非要改成20CM不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可以用原机箱,让它立起来

嗯,这建议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这建议不错。

变压器在下,中间水塘,上方加风扇,有点铭的旗舰机风范

网友:
双波浪的1875好

楼主:
嗯,这个是9几年本地电子器材店购买的,单价好像是8-9元。当时经验不够弄的PCB布板交流声太大拆卸了,就留下四片这个,那个年代没有双波浪传说 ,手上也有淘的二手双波浪的没有用上。

网友:
做的很好,\(≧▽≦)/赞!

网友B:
别的都不错,变压器功率70w太小了,BTL最好整个200w以上的牛,这样才能出好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的都不错,变压器功率70w太小了,BTL最好整个200w以上的牛,这样才能出好声

说的非常对,壳体积太小了,大牛住不了

网友:
旋纽如果直接做在原来的机箱面板上,一定更有特色。
最好是黑旋纽拉丝白,或者金色,搭配原来的黑面板,小旋纽,精致有特色。
手艺不错。

网友:
手艺很好,TB买个机箱方便漂亮。

网友:
可以换成薄饼牛啊

网友:
做的不错。1875还是用单颗单声道比较好

网友C:
1875BTL本身就是一种失败。

网友D:
散热小了 。1875发热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75BTL本身就是一种失败。

怎么说?对BTL电路有疑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散热小了 。1875发热挺大的

散片已经很大了,1875发热确实很大,电压不高双AC18V而已。

网友:
不错的,这个推至宝箱很好听

网友E(2017-02-27):
楼主的前置音调板和我用的一样,我是没用中音调整只装了高、低音,对比下来2604声音比5532好,音调的运放处反馈电容C1和C2 可以不用,前级也一样。我装的是2.1,超低音用了BTL,R、L声道是OCL,配了二个双分频的4寸音箱声音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前置音调板和我用的一样,我是没用中音调整只装了高、低音,对比下来2604声音比5532好,音调的运放处 ...

我加的个直通开关,输入级改成同相,平常音调基本不用的。

网友F:
楼主做得真认真! 而且漂亮! 1875一直听说不错,自己套件买了不知多少年了,就是没有动起手了,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做得真认真! 而且漂亮! 1875一直听说不错,自己套件买了不知多少年了,就是没有动起手了,汗!

,我也是扔在那N年,分立的更是整的一堆搁浅那......

楼主:
引用 网友G:
1875本身是好片子,BTL全桥功放本身也没什么不好的,但是用像1875这样的专为半桥功放而设计的片子做全桥 ...

这个应该就看负载阻抗而定了,单片功率确实小了点。在低压运用BTL来提高输出动态还是有优势,再说指标官方给出了个值THD 0.3%,BTL0.6%这个值在实际运用中比重可以忽略不计的。当然不是说单片OCL没优势,看个人搭配环境而定吧。你提的这个观点在任何芯片搭成BTL上都有短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1875本身是好片子,BTL全桥功放本身也没什么不好的,但是用像1875这样的专为半桥功放而设计的片子做全桥 ...

BTL是用于超低音放大,其负载要大于等于8欧姆,最好有16欧姆的喇叭做超低音比较好。超低音的失真稍大一些是感觉不到的。

补充内容 (2017-6-30 21:42):
实物见24楼,印制板是买空板自己装的。

网友H:
不错,有电原理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错,有电原理图吗??

哦,前级和1875都是典型电路......

楼主:
焊工是主业......,惭愧,抓了20年烙铁。曾经在IT企业修了4年PC主板,除了南北桥外都要手工焊的。

网友I:
变压器的功率小了。+-18伏单声道8欧喇叭,输出有80瓦两声道160瓦。至少要有200瓦以上的功率的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变压器的功率小了。+-18伏单声道8欧喇叭,输出有80瓦两声道160瓦。至少要有200瓦以上的功率的变压器。

是啊,变压器功率是小多了,现在有个现象就是平时根本开不了那么大音量听,可为什么从放大到电源系统都是大功率?我能理解的是大功率放大器系统听感比小功率系统好多了,即使是桌面媒体箱用大功率推小音量下也是优秀的多。变压器电源系统只要在音乐峰值输出不跌落都算合格的,不知93兄认同不?当然整个系统能大功率配置当然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前级和1875都是典型电路......

谢谢图纸。我主要想学习一下btl的输入的倒相部

网友J(2017-06-30):
我也想学倒相部分啊,我准备将一个双声道改成btl单声道,然后用来做电吉他功放啊。求图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也想学倒相部分啊,我准备将一个双声道改成btl单声道,然后用来做电吉他功放啊。求图纸啊。

给你一个我做的图纸。
实物见24楼,印制板是买空板自己装的。

功放_三声道电路图 Model (1).pdf

网友:
还有吗,卖一个给我可以吗,样子还不错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