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有个电视坏的。

楼主(2016-12-18):
这个电视放在我们这好久了。当年修应该是挺贵的,所以不要了??我也不知道,自打我来上班就在我们这
型号康佳,Lc32dS30
故障现象,开机的时候显示屏有红绿蓝来回变,有康佳的logo。然后通过按电视下面有,功能键
电视机就会发出一声,吧,那可能电流刚加到扬声器上的声音。然后显示屏就什么显示没有,黑了。
就同事说,以前的领导判断是主板坏了。
我打开之后,检查了一下电源输出电压。24伏十二伏五伏都有。
显示屏应该没毛病。
下一步我应该怎么办呢,我感觉,毫无思路。
看着主板上密密麻麻的。
这个主板有修复价值吗各位朋友

网友:
不懂纯属 帮顶

网友A:
如果你想学习修理技术,既然电源正常,那么淘宝一块拆机板代换一试就知道是不是主板坏了,拆机主板很便宜的也就百十块钱,当然也可以买块万能主板代用更便宜小几十元即可

网友B:
这种情况我感觉应该是电源板问题大一些,电源板功率不足就自动关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想学习修理技术,既然电源正常,那么淘宝一块拆机板代换一试就知道是不是主板坏了,拆机主板很便宜的 ...

嗯,直接买是个方法。但是。完全没弄懂得情况下,我估计会买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我感觉应该是电源板问题大一些,电源板功率不足就自动关机了

其实我感觉电源的故障面应该大一些。因为电源的故障最多了。但我还是外行,找到康佳的原理图纸,看得直蒙。还用主板mst9119引脚定义图纸。我发现3.3v+对地貌似没有电压????

网友:
换个万能的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直接买是个方法。但是。完全没弄懂得情况下,我估计会买错吧

不交点学费学不到真技术啊,有些故障纯属软件程序损坏丢失所致!液晶电视机里面就那几块板子,现在好多都集成到一体了代换更简单了,能够换的主要是电源板,主控板,背光驱动板,逻辑板,到拆屏换灯管或LED条,大多数维修师傅都因为风险大拒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感觉电源的故障面应该大一些。因为电源的故障最多了。但我还是外行,找到康佳的原理图纸,看得直蒙 ...

3.3v除了驱动板供电还有一个是高压开启信号,把高压开启信号直接连个5V试试,ADJ 和O/F

网友:
开机的时候显示屏有红绿蓝来回变,这是屏进入了自检模式,可以上网上找对用型号机器的退出方法。实在找不到退出方法,可以刷机解决,就是找到该机器的数据,用编程器写入。
顺便给你个存储器数据,看看与你的版号一样吗? 自读康佳LC32DS30主板35012577屏V315B1-L01存储器F40.rar (457 Bytes, 下载次数: 9)

网友:
好像是开机时一直按住静音键就可以消除,时间久了我记不清楚了你试试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买一块万能驱动板鬼换上,这个问题可能是切换电路,输入电路的问题,如果是单芯片方案,只能是芯片坏了

网友:
先擦些数据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