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新型电子管耳放/前级

楼主(2016-12-18):
   首先说明几点:

   本机源自于2013年12月出版的《无线电与电视》第四辑中的一篇文章【一款独具创新的电子管耳放 – 兼谈音质与听感】,在这篇文章中,对电路进行了理论探讨,但未给出实际的制作。
图 00

   原文较长,里面有关于电路的详细的介绍,本帖侧重于制作。若对原文有兴趣,可在跟帖中留下邮箱,我会发该篇电子文档给大家。

   下面摘录原文部分章段:
   电子管机以其独具魅力的音色和浓郁的复古情调,在电子技术和现在不可同日而语的年代创下辉煌声誉,现在仍以最后的贵族之身份顽强的在音响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但由于电子管相关理论和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为了达到进一步提升电子管机的音质、改善音色的目的,很多制造商很严谨的按照经典的电路、精湛的工艺、使用各种“补品”元件,希翼能获得理想的效果,确实也出现了一批广受欢迎的现代名机。

   正如感性的东西不能完全用理性去分析解决一样,音响中的“听感和音色”,直至今天,仍不能以量化的方式进行描述,或许这正是电子管音响的魅力所在。但笔者认为,一些感性的因素从理论上说最终是可以量化但现在还不被我们所掌握,电子管音频放大器或许就是其中之一。

   基于同样的道理,笔者认同“补品”元件对音色的改变,但同时认为电路结构对音质的影响更大。

-----------------------------------------------------------------------------------------------------------------------------------------------------------------------------------------
  本机历经数年改进调试,电路已基本成熟,这是上一版的机子。

  本人也属业余爱好,时值改版制作,主要是外壳部分的改变。恰逢矿坛征集参赛,所以本贴为整机制作首发。愿与大家分享,但谢绝任何以盈利为目的之仿制。
   本机以创新的电路结构和设计思路,试图有所突破,主要有以下两点:
   本电路是一种改进型的SRPP电路,关键之处就是通过电路的改变实现了小环路浅负反馈。而且符合一条“秘诀”即“将失真控制在最终输出之前”。
   其次,电路设计和元件取值采用了“2+1阶带通滤波”的思路,所以本电路的元件取值不宜随意改变。

  本电路作为前级,也有很好的效果。

电路图

本机外壳为铝合金,CNC加工,表面阳极氧化、硬化。
下面为部分CAD图
总图

安装板

侧板

面板

前端板

后端板

变压器罩

这是加工的零件
零件图

组装图

组装图

下面是安装过程;
安装工艺特点;采用母线式安装,先用1平方镀银线作为母线。

这是一种不用搭棚架的搭棚焊,几乎不用多余的连接线。各元件脚先弯扣搭接。

本机的安装布局方式较好的解决了杂散噪音,基本实现了“黑背景”。

底面图

正面

成品图

成品后视

成品前视

   元件的选取:
   元件选取的一般性原则是;选好的,不是选贵的。
   本机所用的电子管;前级为国产12AX7-T,该管性能及一致性不错,装机效果也较好。次选是7025,价格实惠。普通12AX7则需要筛选。
   后级6N6-Q,筛选可用率60%,T级的稍差点。
   部分6N6,下面一排都是筛选下来的。

   一些进口名管,性价比太差。特别是二手的,性能无法保证。
   在此特地再说一点;所谓“换管如换机”,笔者深有同感。但大多数情况下,一般音响爱好者缺乏检测匹配手段,得到的结果是指标劣化,当然音质也就有所改变,至于是否喜欢这种被渲染了的效果,就见仁见智了。
   本机变压器为按军标生产的R型50VA,漏磁很少,对降低底噪有益。下图中有参数,供大家参考

   输出电容C5为两只并联。除电解外,其余电容选用轴向金属化聚丙烯或聚苯乙烯薄膜电容。电阻尽量用大瓦数的铜脚金属膜电阻。
连接至开关的电源线,用自粘铜箔做屏蔽,外表直接与机壳相通。

调试:
万用表、示波器、信号发生器、假负载,地方摆不开,勿鄙视。

   两路各点电压应该基本一致,否则声道不平衡。
  经过多次试验,本机只要后级静态电压正常,则各阻容元件数值基本不用且不必调整,因为本机的设计及参数选取与频响直接相关,前后级又存在直流耦合,所以不建议随意改换阻容元件数值。
  唯一需要重点关注的是电子管的匹配
  一般来说,前级电子管按前述选用基本问题不大,但后级两只6N6淘汰率很高。
  在有限仪器的情况下,简单的匹配可按如下进行:
  连接低阻(32欧)假负载、示波器观察、 1KHz正弦波输入,调节输入信号幅度,观察上下波形失真是否同时出现;
同时出现失真图

上部压缩

下部压缩

  若不是,换管或左右对调再试,上下波形同时出现失真,说明工作点适中。
  若无法调至最佳工作点,上波形先出现压缩,可适当减小R7,下波形先出现压缩,可适当增加R8。
  由于这种放大器对于推动低阻负载是相对最难的,所以低阻的情况下调整好了即可。

从标准的-3dB带宽来看,本机频响约为15Hz~50KHz,但更重要的是-1.5dB带宽为20Hz~20KHz,就是这点使得本机听感大为提升。
下图为简单的示波器观察频响,输入保持不变。

  本机输出指标:

底噪;输入悬空,音量开至最大,在600Ω负载。

完,谢谢欣赏,欢迎探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详实的解答,看过另一款6N6电路,有垫高灯丝电压,因上管的灯丝与阴极有130多伏的压差,好象是说对 ...

垫高灯丝电压,是根据管子在电路中设计要求釆取的技术手段,而灯丝不直接接地,是通过分压的形式悬浮在灯丝上,确保管子的使用安全。
哈哈,有点喧宾夺主了,请楼主原凉

网友A:
做得相当精致,讲得相当详细。同时也请教一个问题,作为耳放与有输出变压器的耳放相比有何区别和特点,也想做一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得相当精致,讲得相当详细。同时也请教一个问题,作为耳放与有输出变压器的耳放相比有何区别和特点,也想 ...

耳机放大器从输出形式上有两祌:-种是无输出变压器方式;另-种是有输出变压器。其各特点:前-种高低频延伸要好些,但对阻抗不同的耳机难以良好匹配,所提供驱动功率也差点;而后-种方式多运用于电子管耳放中,它对中频段播放有十足的胆味,并且可使不同阻抗的耳机获得良好的匹配,提供给相同的驱动功率。

网友C:
做工一流,现代设计和工艺是品质的保障。看波形向左倾斜,是示波器的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工一流,现代设计和工艺是品质的保障。看波形向左倾斜,是示波器的原因吗?

您说对了,这是一台朋友送的有30多年历史的红华示波器,本来应该调一下偏转线圈位置,可懒了不想动。还有一台近年国产的数字示波器,可分辨率太低,呈锯齿状的波形实在难看。
也就业余玩玩,不想再换了。

楼主:
《无线电与电视》杂志那篇文章是本人拙作,为了避免引起误解特此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漂亮漂亮!精致精致!!
迫切想知道楼主对这个机器的音质评价

这个机子推过森海、AKG、歌德等耳机,朋友反映都不错。至于这个机子的音质,在《无线电与电视》原文中有较为详细的阐述,可留邮箱我发给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耳机放大器从输出形式上有两祌:-种是无输出变压器方式;另-种是有输出变压器。其各特点:前-种高低频延 ...

谢谢,详实的解答,看过另一款6N6电路,有垫高灯丝电压,因上管的灯丝与阴极有130多伏的压差,好象是说对管子不安全。

网友:
工艺不错,介绍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图中的电子管可以使用的常见便宜的管子代用吗!想玩玩,怕这些管太贵了,麻烦你能讲解下!谢谢!

    这些管子中,6N6T不贵,可多买几只调换试试,也可用6N6J。12AX7可用6N4代替,不过建议还是一次到位买好一点的管子,当然也看你打算推哪款耳机。
    这个电路由于存在直流关联,所以各级电压会互相影响,但也给检查调试带来一点便利;即只要各点电压基本吻合,左右声道电压基本一致,则配对也就基本可以了,但线性和储备功率不好说。

网友F:
不知道是否给坛友提供整机或套件?谢谢。

网友:
漂亮。电子作品被做成了工艺品。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是否给坛友提供整机或套件?谢谢。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多点,可以考虑套件。但这个机子一套下来价格也不便宜,主要是机壳加工和表面处理麻烦,不含机壳要好办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多点,可以考虑套件。但这个机子一套下来价格也不便宜,主要是机壳加工和表面处理麻烦, ...

好吧,等你消息。谢谢。

网友(2017-01-19):
楼主请给我发一份,1044077635@qq.com 谢谢!

网友:
有手段就是好,玩的也尽兴

网友G(2017-02-28):
本人对该线路图非常感兴趣,按照该图做了一台当胆前级来用,试听时觉得效果不理想(但此时用信号发声器、豪伏表测试其频响为20HZ--20KHZ曲线非常平直),听感却表现为中高频太多,高频延伸和低频下沉均不足,分析问题可能出现在一是输出级6N6屏流过大(38MA)、二是输入阻抗太低及输入电容的容量太小,输入级 12AX7的栅极电阻加大为470K,输入电容加大为3.3U。后通过降低输出级的供电电压为230V、下管的阴极电阻加大为330欧)此时屏流13MA,调整6N2的屏级供电电压使其能与输出级有良好的耦合,6N2的阴极电流约为1.5MA,通过上述的改动,实际听感令人满意。本人曾用国产的12X7,发现其低音太差,100多元一只的 美国二手管12AX7效果亦不好,故用北京产的6N2代之,以上是本人的一点制作感想,如有不妥,敬请批评指正。待后有时间本人把该前级制作样本发上来供感兴趣的烧友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本人对该线路图非常感兴趣,按照该图做了一台当胆前级来用,试听时觉得效果不理想(但此时用信号发声器、豪 ...

谢谢!你的实作经验值得借鉴。加大了栅极电阻和输入电容,低频肯定会提升。但6N6电流13mA,工作点似乎太低。欢迎探讨。
另外,请问你是什么耳机?

网友:
做的真不错,外壳怎么加工的?

网友H:
看这作品简洁美观,又有较好的指标表现,特别是机箱设计(请问是用CAD设计的吗?)得很有特色,举双手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这作品简洁美观,又有较好的指标表现,特别是机箱设计(请问是用CAD设计的吗?)得很有特色,举双手支持 ...

谢谢鼓励。机箱从造型到CAD设计都是自己独立搞的。某宝买来板材委托机械加工和表面处理,为了避免日久搽出划痕,做了阳极氧化和硬化。

网友:
漂亮,规整,好手工!超赞!!

网友I:
电源滤波电容是不是太大,会不会因开机时涌浪电流过大损坏整流管?

网友:
15年看了这篇文章后感觉作者所提出的观点很有新意,于是本人就依样画葫芦制作了一台样机,只是输出电容改为3.3U的,当前级来用,但出来的音效不理想,故在原机的基础上作了小小的改动后,我所要的就是原作者所说效果的出来了,现用了一年多,感觉还是很好的,说明原作者是很有理论水平和制作能力的。本人特在此向原作者表示敬意!虽然《无线电与电视》15年就停刊了,我还是很想在本坛子里看到类似的好文章的,我想这也是广大爱好者的心声。

网友J(2017-05-03):
引用 楼主:
您说对了,这是一台朋友送的有30多年历史的红华示波器,本来应该调一下偏转线圈位置,可懒了不想动。还有 ...

红华示波器----西安的厂子吧,貌似去过。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源滤波电容是不是太大,会不会因开机时涌浪电流过大损坏整流管?

电子管随灯丝加热温度上升,电流缓慢上升,不会有浪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详实的解答,看过另一款6N6电路,有垫高灯丝电压,因上管的灯丝与阴极有130多伏的压差,好象是说对 ...

垫高灯丝电压有道理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红华示波器----西安的厂子吧,貌似去过。

红华示波器应该是贵州083基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红华示波器应该是贵州083基地的.

083的厂子可能都倒掉了吧,有产示波器的吗。红华厂在西安。

网友:
4机部,电子部成为历史了.083也没有了!
现在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下的叫中国振华电子集团其中部分股份属于贵州省的了..

网友(2018-10-02):
老师,管座中间那跟引脚怎么用呢?接地还是接电压呢,或者悬空

网友(2022-06-09):
外壳哪里定做的 ?这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