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TCL42寸电视只显示一半是什么坏了

楼主(2016-12-18):
有时能正常看电视,时好时坏,是什么问题???????????????左右显示

网友:
国产货也只能这样,轻轻拍拍机壳,搞不好又好了

网友:
逻辑板和屏线及屏的故障都有可能,时好时坏有可能是屏线接触不良,打开仔细观察,插拔一下屏线试试。

网友:
有动手能力拆看看看评先是不是接触良好,屏线座是不是有发霉或锈蚀,如果都完好,有可能是逻辑板或屏的问题

网友:
一一排查吧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能正常看,屏应该没有问题吧,里面只有两块大板,一个是电源板,另一个是逻辑板
,拆过机器了,只好了一会就不行了

网友:
我有个海信24的也这样,左边好的,右边偶尔会正常,要不都是实现,怀疑屏幕问题搞不定了

网友:
拿去搞屏是的修理吧,听说有点贵,10块钱一寸维修费我们这边是这样

网友:
T-CON板或跟他连接的软排线故障

网友:
首先在电视底下放镜子露出一块能看到屏幕变化,把机器拆了,把屏接口插牌,主板线分离在合上用手压一下,无反应,查主板,平一般坏的少。

网友:
应该是屏线接触不良

网友:
这个问题只能代换实验了,建议先换逻辑板试试,感觉屏的可能性占大半

网友:
现在业余修理难上难,最好办法先换逻辑板,不行再考虑屏。你可先用高倍放大镜仔细检查插口处有没有裂纹,排除接触不好后再换逻辑板。

网友:
看逻辑板到屏的排线左右一样吗,一样左右换一下试试,

网友:
如不是接触问题,就换驱动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