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PROM 里的数据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6-12-18):
有几台工业微波炉的板子,作用是相同的,但几块板上的EEPROM 里数据读出来不一样,各位有懂得编程的麻烦看看

网友:
编写的程序部一样功能肯定也不一样

网友:
有可能是一些功能设置啥的,建议看看单片机类的书;你第二个芯片没拷出东西来哦,空片

楼主:
奇怪的是2块好板子拷出来都是空片,3块工作不正常的 EEPROM 24LC01B 都有内容,而且内容不一样,只听说有些情况下EEPROM 丢程序,想不通为什么空片的板子倒是好的板子

网友:
要这些数据做什么?擦除掉重新写就是了。根据你所需要的写呀。有这功夫还不如去写。

楼主:
没学过,不会写单片机程序,清空EEPROM 会有什么后果吗

网友:
什么也没有了,插到机器上不工作,到网上下载相关程序。

网友:
都是二进制的,内容是根据CPU来定的吧?

网友:
你的数据应该不是完整的,IC型号是什么?

楼主:
IC 是DSP  TWS320LF2407

网友:
你只给上面的几张图   神仙也看不出来是什么。    原代码经过转换生成的你图片里的东西。。。。

都是16进制的值而已。。  什么意义也没有。

网友:
全是F的肯定有问题!!!!!!!!!!!!!!!!!!!!!!!!!!!!!!

网友:
把好的芯片复制一下试试

网友:
机械码,据说有人可以反相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