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盆喇叭破了怎么修理,大家看看,支支招

楼主(2016-12-19):
纸盆喇叭破了怎么修理,大家看看,支支招

网友:
刷点鱼珠胶,就可以了。

网友A:
过去是用乒乓球,剪碎泡香蕉水,成胶水刷上就可以了。

网友:
没有修过,感觉现在这个年代,修理的意义不很大了

网友:
第一个好弄,白乳胶、703、糨糊等,接茬对好涂胶固定OK,下面那个有点难度,破损面积太大,不过这里肯定有高人能解决。

网友:
找点做风筝那种绵纸 在香蕉水里湿透后补在破处 干透应该很牢固的

网友:
盆纸是可以更换的,换了以后声音会有变化的

网友:
高手,只不过意义不大

网友:
现在新的没多少米,买二手的更便宜,修没意义。

网友:
首先尽可能的使破裂处复合...尔后两边各涂些儿轻质软胶...粘好后同原来没什么听感上的区别。

网友:
用松香加热点上点就很好用.

网友:
白乳胶沾下就行。

网友:
补胎胶水最好,破损处 处理干净,适当刮薄,两面涂胶,阴干即可!

网友:
电视机扬声器

网友:
用粘自行车的虎王胶水,效果用了就知道。

网友:
搞点木粉弄些软性的胶水  抹上去

网友:
不严重的那个   鸡蛋清刷上试试

网友:
早些年间就是用漆片+酒精点在破口的两端---不让他发展,破口本身不修补。

网友:
先清扫除尘,之后用703或704单组分室温固化化硅橡胶用小号油画笔在破损处反复涂抹,过几天固化了就行。要注意用量尽量小,能把断茬两端连接起来就行。

网友:
鸡蛋清+镜头纸

网友:
没有修过,贵的喇叭要修的

网友:
很一般不值钱的 就扔了吧
很老很稀少的 尽量抢救修补
我夏普录音机喇叭破了 直接扔垃圾箱了

网友(2017-03-04):
老喇叭了,买个新的的效果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去是用乒乓球,剪碎泡香蕉水,成胶水刷上就可以了。

曾经在广州解放中路见过有一家有各种喇叭纸盘卖,像你说的这种技术算是来学习到了。

网友:
买二手的更便宜

网友:
就用白乳胶,中度稀释。而后小笔刷,即可刷亦可修整复原。刷一遍及修正后,电吹风吹干,再看下是否正形。正形再刷再吹干再刷再吹干。如此三刷吹干后,就结构和原来差不多了。

网友:
涂点胶就可以了

网友:
重新买个吧   工钱都比喇叭贵了

网友:
烂的地方处理干净,涂点鱼珠胶即可。

网友:
在破损处里外涂些鱼珠胶待干后即可。

网友:
一般用文具店里买的纸胶水,干了以后就好用了,

网友:
用点木工用的白乳胶从背面小心刷一层就可以了。

网友:
我用粘自行车里代的胶水涂抹一遍,干后在涂抹一遍,就行了,很简单。

网友:
后粘的造成重量分布不均衡,纸盆容易卡拉

网友:
我也有两个想修

网友:
换纸盆吧,粘好了,它也是心头疙瘩,不如早换或扔!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

网友B:
话说喇叭正中间那个半球型突起的凹进起了怎么样复原?

网友(2017-07-13):
引用 网友B:
话说喇叭正中间那个半球型突起的凹进起了怎么样复原?

用胶纸拉出来就行了

网友:
这个太简单了,用一张牛皮纸或者与纸盆材质相当的青壳纸,裁下比缝隙长度略长一点的条子,用普通的胶水甚至几颗米饭就可以沾上,俺从前就这么干的,效果还不错,低音部分还增强了些。不过注意,一定要等胶水干透了才可使用。

网友C:
直接涂502胶水吧

网友D:
用超薄的纸胶带粘贴修补,简单,省事,对单元指标影响也比较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超薄的纸胶带粘贴修补,简单,省事,对单元指标影响也比较小。

耐久性很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涂502胶水吧

502固化后硬且脆,不适合。

网友:
刷点鱼珠胶

网友:
直接放胶水可以了。

网友:
补后声音应该会有变化

网友(2018-10-31):
这是振盆,用木工的乳白胶刷一层粘上餐巾纸就行,24小时后就硬实了

网友:
用??峁菇捍颖趁嫱浚?玫镀?纹剑?荒苡糜步

网友:
白乳胶沾绵纸

网友:
这个修复了效果也不会太好

网友:
纸盆喇叭破了,我以前就用普通纸张用的胶水,,,感觉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