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老师,KFL—50格力空调咋修

楼主(2016-12-19):
制热十几分钟—半小时,然后出冷风。夏天反之。本人不懂空调维修,请老师指导。

网友A:
出冷风还能恢复出热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冷风还能恢复出热风吗

过一会还能出热风,是啥毛病?请指教

网友A:
出冷风时,摸一下室外机的散热片是热的吗,没条件摸室内机是不是凉的,比室温要低,如果是看一下室内机盘管温度传感器

网友B:
看故障显示符号E?????,或者拔下电源插头半小时再重新插电 ,开机选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冷风时,摸一下室外机的散热片是热的吗,没条件摸室内机是不是凉的,比室温要低,如果是看一下室内机盘管温度 ...

刚开机时灯光闪暗一下就制热,否则是冷风。还有一个现象:出风窗中间有点热周边是冷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故障显示符号E?????,或者拔下电源插头半小时再重新插电 ,开机选模式。

这样试过,故障依然

网友:
你是不是把温度调得过高。比如一开机就调到30度。

网友:
检查室内机内空调固态继电器(去往室外风机的)有没有动作,或查看墙壁过孔内侧的导线(四通阀和风机的)有没有鼠咬破皮粘连的。

网友C:
是不是控制电路板坏了呀,拔了四通筏的线试下,是不是正常出热风或是冷气。

网友:
看看,还不如找当地维修老师傅看看呢,这故障不能简单一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控制电路板坏了呀,拔了四通筏的线试下,是不是正常出热风或是冷气。

四通伐是啥样子?在什么位置?

网友D:
搞不好四通阀串气了,楼主还是找售后吧,大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不好四通阀串气了,楼主还是找售后吧,大故障了,,

老师:四通伐是啥样子?在什么位置?在室内还是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不好四通阀串气了,楼主还是找售后吧,大故障了,,

定频老格力。用八九年了

楼主:
压缩机工作一会即停。不知何故?

网友:
楼主真想自己捣鼓,那你的有所准备了,要爬到室外,开盖,拿相机拍照!试机器,摸高低压管,观察外机风扇转动,手摸压缩机温度,,,等等,,,等等,,有危险,也挺脏兮兮的,还是打电话找修理的吧,给钱了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通伐是啥样子?在什么位置?

室外机里面。就是一个转换制冷制作用的开关,是与压缩机连接的,有四条管子进入的筏。

网友:
没有故障代码么?制热时间久了外界湿度大,外机结冰,吹冷风没准除霜呢!

网友:
用钳流表测整机电流,看看压缩机电流是否过大大,压缩机过热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