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饭煲怎么拆开

楼主(2016-12-19):
自家的电饭煲使用多年,现按键不灵了,想拆开换下,面板没螺丝不知怎么拆,哪位师傅请指教一下。

电饭煲

电饭煲

网友:
从底部开拆。几乎要全拆开了才能换开关。

网友:
仔细找找,也许是从底部拆开的,不一定有螺丝,就是有也是在隐蔽部位的,如被商标覆盖等。

网友A:
首先确定按键面板总承固定螺丝是否在锅套内侧,先将底部护盖拆下,查看按键面板总承固定螺丝是否在锅套内侧,如在内侧,拆开锅套与锅体内上册周围咬合与之锅体分开,取下按键面板总承固定螺丝,取出按键面板总承,再取出电脑板,更换按键即可。如果按键面板总承固定螺丝不在内侧,那就肯定在外侧不干胶贴膜的边缘,用手指按压不干胶贴膜边缘,当感觉到有凹陷的小坑就是螺丝的位置,应有4个左右,再在贴膜的边缘感觉有凹陷的位置稍掀起即可拆卸,按键换完正常后,用薄的双面胶纸复位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定按键面板总承固定螺丝是否在锅套内侧,先将底部护盖拆下,查看按键面板总承固定螺丝是否在锅套内侧 ...

说的很全面啊,按这方法应该可以拆开了

楼主:
5楼你讲的很详细,明天我看一下,谢谢朋友们。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定按键面板总承固定螺丝是否在锅套内侧,先将底部护盖拆下,查看按键面板总承固定螺丝是否在锅套内侧 ...

支持楼上的办法,如果螺丝在面板前面的话可以用电吹风加一下热然后慢慢拆开不干胶。

网友:
拆了外壳就行,里面的罗丝千万不要拧。

网友:
拆面板是比较麻烦的。。。。。底部螺丝拆开 上面 又用力拉才可以拆下

网友:
该换新的了,,

网友:
多看,先把底部的螺丝,注意别把连接线折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