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一些调谐线圈的绕制参数表,供需要的朋友参考

楼主(2016-12-19):
许多朋友不知道如何绕制调谐线圈的参数 ,这儿以365P可以电容为例,配用的调谐线圈电感量为242微亨。线径1mm,采用密绕法,不同管径规格下的绕制参数。以供需要的朋友制作时作参考。表格说明。主要以调谐线圈参数为主要参数。天线参数可以采同同样管径,也可以采用略大一些的套在调谐线圈外面,所以适当要大一些,天线线圈采用了抽头参数,采用场管电路的,表格里有了场管线圈的匝数,最后几栏里的是采用管子的实际建议长度,这样便于留出调整的行程。对于固定式的就不用考虑这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有短波的吗?

这是短波参数表,为方便大家使用可变,采用双联365P串联得到容量范围最大容量为183P,频率范围大致在5M到15M左右。当螺距等于线径时,为密绕,螺距大于线径时,为间隙。螺距的含义为线径加间隙。只要螺距一样,线径粗细没有关系,例如,螺距为五毫米时,采用一毫米的铜线,间隙变成四毫米,采用二毫米铜线时,间隙变为三毫米,螺距一样,电感量就一样,这样就方便采用手头的铜线绕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短波参数表,为方便大家使用可变,采用双联365P串联得到容量范围最大容量为183P,频率范围大致在5M到 ...

相同匝数的电感线圈,线径细的电感量大,分布电容小。线径粗的电感量小,分布电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同匝数的电感线圈,线径细的电感量大,分布电容小。线径粗的电感量小,分布电容大。

你说的有道理,不过只要螺距相同,线径对电感量的影响不是很大,可以忽略,在管径不是很大的情况下,例如在十厘米以下的管径,分布电容几个P左右,影响不是太大,不过原理上是这样,间距大了分布电容就小,但间距大了,线圈就会可能很长,尺寸变得过大,增大间距可以减少分布电容的影响,但不是太大,实际上增大间距后电感量变在,在保持同样的电感量就要适当增加匝数,同样在如果密绕,用线量就最少。这个可以通过理论计算和实际测量,线圈直径十厘米左右或以下时,分布电容影响在3到4P 左右,直径在二十厘米左右时,分布电容影响在8 P 左右,直径在三十厘米左右时,分布电容影响在15P左右,是个大概范围。直径大了,用线量就多了,分布电容的影响就大了。在螺距一样的情况下,不能线径对分布电容有一定影响,但不是很大。我的意思主是指利用螺纹绕线,螺距就定了,这样采用不同线径的线绕制时,电感量基本一样,不会差多少,而采用密绕法时,不同线径,因为螺距不同,所以匝数就不同,换不同的线径,就相当于改变了螺距。这样就得不定的计算或测量。例如,采用0.8毫米的铜线绕100匝,采用1毫米的铜线也绕100匝,电感量并不相同,有些人不太知道,只知道问绕多少匝,这个跟线径和管径都有直接关系。当然在有电感表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测量而定,不过测量的时候通常最好用铜线试绕一下,然后再用李兹线绕制,因为铜线可以刮掉漆层测量,而李兹线不能轻易剪断测量,所以,在设计时进行估计和计算还是有必要的。因此总的来说,分布电容对大环线圈影响较大,对小环线圈的影响基本上不是太大。一般不用过多考虑。

网友:
非常好的数据非常好的经验,收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有道理,不过只要螺距相同,线径对电感量的影响不是很大,可以忽略,在管径不是很大的情况下,例如 ...

了解,您说的有道里。

网友(2017-03-21):
非常好的数据和经验,值得收藏和学习,更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C:
您好,昨天还在数您的“大线圈矿石收音机”的绕线圈数,并想问一般情况下电感怎么根据绕的匝数和间距之类的数据算出来,因为没有电感器。但您那个线圈的调谐线圈和天线线圈筒径是160mm和180mm,但也是饶了47匝和25匝,与表格里筒径100mm的差不多,这是为什么?另外这个是漆包线的数据吗,如果换成相同直径的李兹线会不会差很多?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要山寨老师们的优秀作品,但又买不起太贵的李兹线,如果用漆包线绕出相同的电感量,是不是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昨天还在数您的“大线圈矿石收音机”的绕线圈数,并想问一般情况下电感怎么根据绕的匝数和间距之类的 ...

制作空芯线圈,先要根据所用的可变电容来确定好线圈的电感量,电感量确定了后,同一个电感量可以有无数种制作方式,有的人不太清楚螺距和线径的关系。对于密绕来说,螺距就是等于线径。对于间绕来说,螺距等于线径加间隙。实际上,用不同的线径绕线圈就相当于改变了螺距。所以,采用不同的线径绕制线圈,匝数要求就跟着发生了变化了。没有李兹线,用相同的直径的电线,漆包线等一样可以的。看线圈的制作一定要想到是跟用的可变电容的容量范围有关系的。线圈的电感量跟匝数,螺距,线圈的直径有关系。在密绕的时候,换了不同的线径,实际上螺距就变了,在应用 中,电感量可以根据公式计算,电感量也可以根据测量实验确定,对空心线圈来说,理论计算和实际测量值是很接近的,相差很小,所以,没有电感表也可以根据公式直接计算,相差不会很大的。完全够用了

网友:
谢谢楼主,做一下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