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推挽来复收音机

楼主(2016-12-19):
     偶尔见过一个电子管推挽高放电路,我想,电子管可以,晶体管也应该可以

,那么来复呢?在网上搜索,没有找到相应资料。推挽功放是为了节省电流,推

挽高放有什么意义呢?不管结果如何,只管试试吧。想了两天,得到一个推挽来

复晶体管收音机的方案,下面详细介绍:

  (一)电路:
      天线线圈次级把高频信号分别送到两个晶体管的基极,推挽放大后的信号由集

电极送人高频变压器初级两端,检波三极管把次级送来的高频信号检波,由发射

极重新送回推挽管进行低频放大,由高频变压器初级中点输出到功放电路。

  (二)元件选择与制作:
       1)若配用360P可变电容器,较长的磁棒调谐线圈可绕55-60圈,次级线圈

双线并绕10圈,首尾相接作中点。
      2)来复晶体管可用任何NPN小功率管,如3DG6、9014、9018等等,挑选性

能一致的,直接用对管更好。
      3)高频变压器可用闭合磁路的高频磁介质,E型环形罐型均可。三线并绕

80-100圈,电感量2毫亨左右,两组首尾相接作初级,另一组作次级。
      4)捡波管用PNP高频锗管,如3AG、3AK等。
      5)音频输入变压器初级直流电阻不要超过200欧姆,否则当来复级电流调

大时压降过大,导致来复级工作电压过小。
      6)功放是简单的OTL电路,输出两管要配对。
      7)推挽电路偏流电位器W兼做音量及灵敏度调节,阻值100K。

  (三)实体图:
推挽来复  推挽来复  推挽来复
          本机全部电路装在一个孔孔板上,没有找到单联可变,不得不用手头上有

的双联。右上方是推挽电路,下方是功放电路,装好后放在一个塑料饭盒里,喇

叭通过插座接在外边(本想安装在饭盒盖上,但离电路太近,有反馈叫声)。电

源我用的是可充锂电池,用插针座接入,这样便于拔下充电。

   (四)调试:
       调整R7使功放输出管的中点电压为电源电压的一半。若输出级电流过大

,可在串联二极管上并上一个适当的电阻使输出级电流达10至20毫安,并重新调

整中点电压。

    (五)特点及收听效果:
        我感觉本机最大的特点是稳定,不像一般直放机那样动不动就啸叫,大

概是因为推挽中和了两管的正反馈,当正常收听时,断开一个推挽管的基极立即

啸叫,印证了以上的推断。稳定意味着可以放大更多的正能量。当推挽级电流调
到5毫安以上时强信号失真或啸叫,这时声音已经很洪亮了。收弱信号时还可以
把电流调大一些。本机用偏流电位器作音量控制,优点就是接收小信号时可以把
电流调大以增加灵敏度,当然音量也随之增大。
        本机收听70公里处的位于郑州的河南两个电台声音洪亮,调大推挽级电

流白天还可以收到中国之声(大概在北京),声音较小。到了晚上把磁棒位于东

西方向,使郑州两个强信号影响最小,调大推挽电流,可收到好几个音量很小的
远地电台,已听到台标的有武汉、济南、江西、中央等,有时在一个位置上两三
个台同时表现,你隐我现,热闹非凡。
    如同大多直放收音机一样,本机选择性不太理想,强信号覆盖了弱信号。

补充内容 (2016-12-30 19:30):
小型化在33楼。

楼主:
我把它做在2P3机壳里了:
地方太狭窄,把功放电路简化了。
推挽来复小机壳  推挽来复小机壳
装好后老啸叫,本以为是元件排列紧密所致,已经打算放弃了,突然想到是不是相位问题。于是把高频变压器次级颠倒了一下,马上正常了。有时成功只差一步之遥,但如果这一步走错了方向,就会前功尽弃。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过奖了,我上中学时是2班的。

我也是二班的,怎么记不得你了呢!!!

楼主:
R7标重复了,把两个串联二极管上端的电阻改成R2好了。

楼主:
谢谢衡水洪大电评分!

网友B:
很好的创新, 我从前也有想象过这个电路!

楼主:
谢谢70后大叔评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创新, 我从前也有想象过这个电路!

当时怎么没有把它做出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应该是创造发明了,老师厉害!

谢谢评价!

楼主:
谢谢pjl_21和lzm3339的评分!

网友A:
这样都行,楼主不是一般的大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都行,楼主不是一般的大师!

过奖了,我上中学时是2班的。

网友D:
不错,不错,要是把再生加上就更好了。

网友E:
很好的创新类的尝试,有机会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二班的,怎么记不得你了呢!!!

问题是你说哪年哪市哪校的。如果不一届不一校那就对面也不相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不错,要是把再生加上就更好了。

实际上两管因走线都有再生,只是相位相反互相抵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好的创新类的尝试,有机会也试试。

预祝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都行,楼主不是一般的大师!

谢谢你的评分!

网友:
很佩服LZ的设计创新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推挽功放是为了节省电流,
推挽高放有什么意义呢?
不管结果如何,

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

网友:
收音机的电路还是超外差好,

网友:
创新的尝试,很好!

网友:
有创意。。。学习了

网友G:
老壶装新酒 旧貌换新颜

网友H:
这个盒子利用的好哦

网友:
推挽高放电路,确实很新鲜,新人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壶装新酒 旧貌换新颜

老壶太旧了,找不到合适的机壳。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盒子利用的好哦

抽空找一个正规的机壳重装一下。

网友I:
高频变压器抽头不用接滤波电容也可以工作的,问题是到底是前面检波还是后面低放检波

楼主:
引用 网友I:
高频变压器抽头不用接滤波电容也可以工作的,问题是到底是前面检波还是后面低放检波

高频变压器次级3AG检波。

网友J:
        赞楼主创新设计,顺便讨论几个问题。
        1.稳定性。用推挽放大电路来放大微弱高频信号,由于工作点较高,单管平均2.5mA,因此集电极输出阻抗降低,电压增益比单管低,表现为稳定性较好。但断开一只推挽管基极就自激,不能证明其稳定,那是因为两只管子的偏流流进一只管子,集电极电流骤增造成的。断开集电极或许合理。
        推挽电路的特点是功率增益大,但后面使用三极管检波,消耗功率极小,所以功率增益没有被有效利用,也就是说阻抗不匹配,不如L6改为升压,強信号直接倍压检波,比三极管检波失真低。
        2.选择性。单管机的选择性可以做得比较满意,原因是管子的工作点低,输入阻抗较高,天线次级线圈匝数少,天线有载Q值不是很低。楼主的设计,天线次线匝数过多,双线圈接入低输入阻抗的推挽管,会使天线重载,导致Q值过低,最终选择性差于单管机较多。
        3.调换L6消除自激,理论上讲不存在满足自激的相位条件。推挽电路是对称结构,如果能自激,调换L6也会自激。其真正原因是推挽管不配对,放大倍数相差较大,放大倍数大的管子,集电极绕组与L6同相检波时消耗一点能量才消除自激的。
        建议参考单管机修改相应参数,升压至3~4倍,接倍压检波最大限度发挥推挽电路特点,或许能大幅度提高收音机的性能。

网友I:
我看了板子上一共5个电容,那么原理图上高频变压器抽头没有接电容也可以工作的,问题是到底是前面检波还是低放检波?拆了一个三极管没有啸叫,没有测试电流怎么判断高放就是正常的?电路对称的话,单管工作电流增大一倍了,如何比较差异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看了板子上一共5个电容,那么原理图上高频变压器抽头没有接电容也可以工作的,问题是到底是前面检波还是 ...

你所说的高频变压器抽头是指右边那个虚线变压器的次级吗,一端到地有一2000P电容,我觉得那是高频通路,应该有的,另一端接的就是3AG检波管。

楼主:
引用 网友J:
赞楼主创新设计,顺便讨论几个问题。
        1.稳定性。用推挽放大电路来放大微弱高频信号,由于 ...

你的问题我会思考,抽空按你的问题逐一试验一下。大家共同使电路更加完善,很有意义。

楼主:
初级没接电容呀。我试过在音频变压器初级并一个2000P电容,没什么效果。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把它做在2P3机壳里了:
地方太狭窄,把功放电路简化了。

看到这个机壳很亲切,40多年前我用它装过一个4管再生来复式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到这个机壳很亲切,40多年前我用它装过一个4管再生来复式收音机。

得用小屁股喇叭才能装得下吧,不然零件太挤了。

网友:
当时用的是大屁股喇叭,确实挤,电路板是做家具的三层板,用锥子打孔。

网友L(2017-01-21):
创意无限,
楼主最好上段视频,让大家也感受一下推挽高放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L:
创意无限,
楼主最好上段视频,让大家也感受一下推挽高放的效果,

好吧,抽空用相机录一下试试。

网友:
喜欢楼主的创意。

楼主:
谢谢语音输入评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创意无限,
楼主最好上段视频,让大家也感受一下推挽高放的效果,

功放太简易,弱台声音很轻,录不上,有兴趣的矿友自己装个试试。最好用功放集成块。

网友M(2017-04-26):
看到那个东方红2P8的机壳真是眼熟啊,当年曾用它做过来复再生2管、4管机。

楼主:
引用 网友M:
看到那个东方红2P8的机壳真是眼熟啊,当年曾用它做过来复再生2管、4管机。

80年代买的,一直没用上。

网友N:
我当年用的是3AX31,3AG6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当年用的是3AX31,3AG6

那个时候都是锗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