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3842和lm324n芯片电动车充电器改12v失败

楼主(2016-12-19):
把变压器重绕了原来的1/4, 低电压20v ,短接能启动,而且灯亮有电压输出(只是重绕了变压器,其他没改动,),但是接220v电压3842就烧了,5脚和6脚就短路了,这种情况有大神知道吗?烧了两个3842了,不得其解

网友:
你网上找一下431的pdf看哪个是3脚,找到后顺着第三脚找和他并联的电阻然后改它的阻值就可以了,不过要注意,我也忘了是阻值变小电压升高还是阻值增大电压减小了,自己摸索着来吧,一定要注意调阻值是板子正面的大电容什么的不要对着你的脸,我改过一个阻值改错了,电压太高,大电容直接冒烟,炸了 差点挂彩    红框中的电阻w就是调整电压的

网友:
变压器怎么重绕的?按你给的图说,只重绕N2即可,其它绕组不要改匝数。
如果是按以上说的重绕变压器,检查Q1是否击穿了,坏了就换。
更换好U1和Q1,有条件的话外接12V给U1供电,板子串个灯泡接市电,用示波器看看U1的6脚、Q1的栅极及其VDS波形,不一定要很正常,有波形就行。如果没有条件,串个灯泡开机吧,灯泡常亮说明热端还有故障,查U1、Q1外围原件及变压器。
如果有波形或灯泡闪一下就灭,再改次级采样。按图纸来说,431的控制极和阴极是接在一起做2.5V基准源用的,采样电阻与431无关。U3B输出驱动光耦、负输入接基准,则正输入为取样反馈脚,反馈电阻为R18和4.7K电位器。按图上的参数粗算一下,充电器原输出电压约为45V左右,对否?
如果是,把R18改为5K,并将4.7K电位器调到阻值最大,上电开机,调节4.7K电位器将U3B的6脚电压调到2.5V左右。

先弄这些试试吧,不正常,再说。

网友A:
我把60V充电器成功改到24V。改电动车充电器输出电压时,就我的经验而言必须注意的是:
一,先弄懂电路原理,抄板或是找到相关图纸。
二,制订改动方案,和修改相关参数。
1、首先,是改变压器。按照原电压相应改动次输出绕组的匝数,其它绕组(如辅助绕组、12V后级IC供等)不变动。如果想保持原功率不变输出电压减小要增大输出电流就加粗线径。
2、改反馈基准电压电路,改充电器要改动的不只是变压器的变比。因为3842的稳定输出电压与431和光耦817组成的基准反馈有关。如果没有这个反馈电压送到3842那么3842输出的占空比达百分之九十几以上PWM,那么就必烧开关管与3842。当原充电器的输出电压大范围改低以后,431和光耦817周边元件的参数要相应改变。改到多少最适合,那要跟据实际计算和实验来定。
3、充电管理的IC,充电器后级充电管理的IC有很多,有358,324,393等甚至有单片机。如果改电压后还是作充电器用,那么这些IC的相关参数也要作改变。因为输出电压改了,取样值就变了。如果只作电源使用后面IC可以弃之,或只利用限流一种功能。
三,细心调试,当改好电源后。先必须要进行低压测试,可以先给3842电源加一个17V左右的电源。后级输出部分加一个相得的输出电压(不要在反接二极管后面)。有的光耦发光二级管部分是接在IC电源12V绕组的,也要分别加上另一组12V电压。充电器输出改为12V输出的可以共用一个12V电源。加好电压后测试基准、反馈电路各部分参数是否正常。一切正常后,再串60W灯泡上电。如无问题就大功告成。
四、必要工具,除万用表外,示波器是必备工具。利用示波器可以直观的看到驱动波形和占空比。可以,发现波形和占空比对电路的影响,对电源效率的影响。可以对电路进行测试,和适时调试。在测试中发现问题,以便及时更正。在调试中可以还原和发挥充电器的最大性能。

网友B:
324的供电电压必须与原来的一样。而且,光耦的输入引脚端的电压也必须是改与未改应该一致才行的。再有。3842的供电也是应该改与未改都一样的才是的。其余的就可以照旧。

网友C:
稳压控制电路上偏电阻也要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稳压控制电路上偏电阻也要改小。

lm324的供电上的电阻, 还是哪的?

网友D:
改 431 上边并联的电阻,我只从48伏改到过36伏(空载42伏)或从36伏改到过48伏(空载55伏),估计改到12伏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 431 上边并联的电阻,我只从48伏改到过36伏(空载42伏)或从36伏改到过48伏(空载55伏),估计改到12伏 ...

我那个tl431两脚接一块了 , 我也没研究出来,  我重新绕的变压器  不是直接改的

网友E:
电子变压器只改绕组是改不了电压的,它有自动稳压功能,绕组少了,次级的每伏圈数电压升高,输入自然会加重。次级由于是旧的线,手工绕线又不好,每圈的电压又升高,这样很容易造成短路。这后果可想而知。
这种这压器如果要求输出电流不太大,只要改动电压与电流的取样电就行,没必要改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子变压器只改绕组是改不了电压的,它有自动稳压功能,绕组少了,次级的每伏圈数电压升高,输入自然会加重 ...

多谢 说的有道理,自动稳压功能 ,这个就是改那个电阻就可以了吗。       不改绕圈的话  不好调到12v吧。

网友:
要是改12V,我觉得必须要改变压器。

楼主:
电路图

电路图
   电路图和这个差不多, 改了绕组之后  应该还改哪个电阻什么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那个tl431两脚接一块了 , 我也没研究出来,  我重新绕的变压器  不是直接改的

不是短接它,而是改和某一个脚并联的电阻阻值,忘了哪个脚了,晚上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短接它,而是改和某一个脚并联的电阻阻值,忘了哪个脚了,晚上查查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4的供电电压必须与原来的一样。而且,光耦的输入引脚端的电压也必须是改与未改应该一致才行的。再有。384 ...

说的有道理,324的供电脚应该是单独线圈供电,我没改变匝数。 至于光耦的输入引脚端的电压怎么和以前的保持一致,不知道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把60V充电器成功改到24V。改电动车充电器输出电压时,就我的经验而言必须注意的是:
一,先弄懂电路原理 ...

说的很明白,第三点有点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