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 的 技术分析

楼主(2016-12-19):
甲类小功放,音质迷人,流行几十年,仿制者众。

本文就1969电路特点进行分析,希望对仿制者有所帮助。

原图

原设计自然没问题,问题是原设计所用的是当时的元件,及其当时的外部设备,即是音源和音箱。

上世纪60年代,晶体管面世不久,品种和质量有限,主要是放大系数小,极间电容大。1969的功率管MJ480早已停产,数据也查不到,2N697也一样查不到。代用管,放大系数可以大很多,所以,某些数据应作相应变化:

原图Q4集电极电阻8.2K应该为2K左右,不改的话,Q4电流将非常小,1.25/8.2=0.15,  约0.2毫安以内

原图CI=220u,可以改为330或470,用优质电容,可以改善Q2的供电质量

原图C3   250u,仿制多用220,会低音欠下潜,可改为470u,采用发烧电容,音质提升不少

原图C2采用2200u,改用3300或4700u,可提升低音。

原图39K电阻,改用3.9K,可大大缩短开机稳定时间,调整后应加大R6相应K数。

原图输入电容太小,增至2.2左右,有利提升低音。

很多措施都是提升低音,因为早期音源及喇叭低音有限,故功放不需要低音太好,还可以减小电流声。现在今非昔比,提升低音令总体评价增值良多。

网友:
这个所谓“有名”的电路还是头一次看到,也就是个稍有变形的OTL电路而已。

其实楼主并未有分析过程提供,我按自己的理解来分析和计算一下吧。

Tr4的工作电流不需要加大,原因就是小电流下的晶体管输入阻抗较高,0.5uF的输入电容与约10K欧的输入电阻形成30Hz左右的低端截止频率,对于小功率放大器这是适当的。

输出级的驱动是依靠Tr3对TR4的扩流实现的,所以对Tr4元件参数的任何改动都是不必要的,但Tr3的2.2K射极电阻可以改小一些,以扩大一些驱动级的静态电流,这有助于小信号时的失真度改善。

R4与C3的半功率点是2.9Hz,C3的作用是确保音频范围的电流通路,再改成更大的容量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R1、R2、C1是需要根据工作电压计算的三个元件。若供电电压为12V,中点电压为6V,Tr3的射极电阻改为680欧,则R1+R2=5.4K,可取R1=R2=2.7K。C1与频响有关,考虑与C3-R4的半功率点一致,则C1的容量为20uF。

由于Tr2是以跟随器组态工作的,故需要较大的输入电流来驱动,而这个电流在结构上只能是通过自举来产生,所以R2需要进一步减小,小到可以驱动Tr2达到625mA的程度。若Tr2的电流放大倍数是50,那么需要12.5mA的最大基极输入电流,而对于8欧负载来说,这时的(峰值)电压为5V。这样的话,在R2上产生的自举电压也是5V,通过12.5mA电流时的阻值是5/0.0125=400,可取390欧。

接着,R1就为5400-390=5010,取5.1K或4.7K,差异由负反馈过程补偿。

在自举回路中,大电流的路径通过C1-R2产生,所以按2.9Hz的半功率点计算,C1的值为141uF,可取150uF。

对晶体管beta值的要求,Tr4、Tr3都最好大于100,Tr2、Tr1大于50即可。

至此,分析和计算完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深度反馈可以稳定状态,但是稳定不等于良好

减小8.2K,增大输入级电流,状态更稳定更良好

实在忍不住回复一声吧。
“不考虑环路反馈的情况下”,8.2K电阻与Tr4(可能就是楼主说的Q4)的集电极电流无关,就算这个电阻是0,Q4的集电极电流也不会有变化。实际上改变8.2K电阻会改变Tr3,Tr1的工作点,是通过环路负反馈实现的。

PS:楼主应该善用仿真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的话,tr4集电极必为1.25V左右,因为后面两个管PN结,合共就是1.25左右

电压除以电阻就是电流,你说 ...

按你的计算方式,如果取消8.2k电阻(或者说把电阻加大到M级以上),岂不是T4集电极无电流了?
其实,你计算的只是该集电极所接电阻的电流,同T4集电极电流是两回事。
另外,对加大C3能提升低音表示疑问。

楼主:
回复楼上:
===========

别激动

8.2K电阻上的电压是不是应该 一定?应该1.25V左右?

电阻为0,是不是这个电阻0上的电压也为0?电压0,后面的晶体管还能工作吗,还有静态电流吗?

网友:
分析的很细致,还没做过1969,有机会试试!

网友A:
“原图Q4集电极电阻8.2K应该为2K左右,不改的话,Q4电流将非常小,1.25/8.2=0.15,  约0.2毫安以内”

这个得看电源电压情况,原设计使得OTL中点电压不低于5V,说明是适用于12V左右的电源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图Q4集电极电阻8.2K应该为2K左右,不改的话,Q4电流将非常小,1.25/8.2=0.15,  约0.2毫安以内”

这 ...

中点电压不由8.2K电阻确定,它只影响输入管的工作电流

楼主:
照搬8.2K,是盲目的,0.2毫安第一级电流,不利稳定工作点,现在的设计通常是0.5至1.5毫安

网友:
1969线性度还不如317稳压块制作的甲类。

网友:
1969到处都是,317做的倒是没见过几个

网友:
同求317功放电路

网友:
你到度娘文库里搜“lm317功放",就能找到了。基本上大家都用那个图。

网友B:
还是不太明白这个电路为什么导致音质迷人?
2N3906那样接是为了什么?它的射极输出对后面的MJ480有什么影响? C1的作用是什么?
2N697的作用又是什么?
哈,我全是为什么,反正是想不明白,管子一多就蒙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太明白这个电路为什么导致音质迷人?
2N3906那样接是为了什么?它的射极输出对后面的MJ480有什么影响 ...

c1是自举电容,改善tr2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点电压不由8.2K电阻确定,它只影响输入管的工作电流

我并不那么认为哦

楼主说说你的理由

楼主:
正常的话,tr4集电极必为1.25V左右,因为后面两个管PN结,合共就是1.25左右

电压除以电阻就是电流,你说8.2K是不是决定了电流:电阻小了,电流就大

楼主:
当然tr3基极电流也有tr4集电极提供,也影响tr4电流,但这个比较固定、比较小。只要电阻足够小,小于5K左右,电阻就决定输入级电流,调试才简单

8.2K,通过的电流比较接近tr3的基极电流,当tr3放大系数变化,就影响工作点了

网友:
找来了lz说的没资料的两个管子的数据表,尽可能找了比较早期的表格。应该这类东西不会变动基本参数,变动了以后就改型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