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音炮板滋啦滋啦是哪里坏了?

楼主(2016-12-20):
威力登1000w的功放板,不接音源通电时最大音量无任何杂音,但是接音源以后通电伴随着声音一起有滋啦滋啦的响声。大概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音频线接触不好

网友:
清洗音量电位器,完毕!

网友:
先转两下音量点位器,看有不有杂音,如果有,就清洗电位器,如果没有,换一根音频线看看

网友:
随音量大小变化吗

网友:
看一看音频输入屏蔽线是否断开或接触不良。

网友:
看见电容是不是鼓了?滤波鼓了吧?

网友:
还是从音频输入处看看吧,问题出在那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