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太阳的灯管烧了

楼主(2016-12-20):
一台像立式电扇的小太阳,灯管烧了,是不是就没救了?想装个浴霸灯泡凑合可行吗,用瓷质灯口,不然这么大的家伙报废了

网友A:
买个灯管换上就行!
浴霸灯能安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灯管换上就行!
浴霸灯能安上吗?

哈哈,忙了一下午,浴霸灯装上了。拆开后在原固定灯管的金属底板上掏洞,把带卡黄的灯口卡入,接线,复原,一切OK!灯泡比灯管功率小,散发的热量不如原来。

网友:
思路确实不错!

网友B:
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这种玩法对眼睛不好,浴霸灯太亮,小太阳原来的设计是利用锅面反射来取暖,最大限度减少光源对人眼的伤害,你这个亮度太大,恐怕非常刺眼。以前朋友处用过一回灯泡的浴霸,感觉很不好。

网友:
刺眼…!!!蓝光…!!!

网友:
热量靠辐射,灯泡在中心,面积小,刚好被挡住了。

网友:
其实发热灯管网上有卖的,价格也不高多买几只备用。

网友C:
浴霸灯的热量全让那个黑色罩子挡住了,还有浴霸灯太亮,容易伤眼睛,特别有小孩的时候千万不要贪便宜,电视上不是报道过浴霸灯有照瞎婴儿的例子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浴霸灯的热量全让那个黑色罩子挡住了,还有浴霸灯太亮,容易伤眼睛,特别有小孩的时候千万不要贪便宜,电视 ...

冬天阳光少,我就是用这个补充点光线

网友D:
看图,热量被罩网中间的金属盘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图,热量被罩网中间的金属盘挡住了。

是的,但是去掉那个罩不好看,正在想办法

网友:
此法不妥,浴霸灯泡只有275瓦,而且太亮,达不到原来发热管1000瓦左右的功率,而且浴霸灯泡的光集中到中间了,其实发热管买个新的更换很简单的,现在有那种碳纤维的,低亮度高热量,比卤素灯管太强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这种玩法对眼睛不好,浴霸灯太亮,小太阳原来的设计是利用锅面反射来取暖,最大限度减 ...

有道理,浴霸灯太刺眼,换个灯管就十元

网友:
功率太小了,那小太阳的灯管在五金店有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去掉那个罩不好看,正在想办法

去除罩网,不但影响美观,而且危险。

网友:
灯管便宜可以换,你装上灯泡功率只有275瓦,

网友:
用一段时间,黑罩子烤变色了

网友:
   楼主还是换原先的灯管为上,价格也不贵!分白色和黑色电热管两种,不过换黑管的价高更耐用一些!

网友:
还是用原来的元件吧

网友:
浴霸灯泡也不便宜呀

网友:
建议你到一乐电子买2根100V小日的远红外碳纤维加热管,串联使用,另加可控硅调温器就更好了,发光低,热效率高,热辐射很舒服,还不刺激眼睛,声明我不是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