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斗星E+大灯不亮

楼主(2016-12-20):
大家好,我的北斗星E+左边的近光灯不亮,远光灯稍微红红的,,车上仪表盘上的远光灯符号一直亮着,切换远近光也不会灭,会稍微暗一下,请问师傅们是不是我的灯泡坏了

网友:
看看大灯炮的灯座,组合开关的线束插件有没有接触不良烧蚀。

楼主:
好的,谢谢回头我拆开看看

网友:
国产车 最多的问题就是大灯线路上的插接件接触不良。

网友:
一侧的地线断了

网友(2017-02-21):
接触不良吧  打开看看

网友:
已经修好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东方之龙 中国雄起

网友:
什么问题,怎么修好的?

网友:
还是工艺不行,还有原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