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盘拨号电话机求助!

楼主(2016-12-20):
大家帮忙看下,这个框中的是个什么东西啊,我收了个电话,拆了没有这个了,电话振铃弱。谢谢了

网友:
这种电话铃声可以调节的。你可以接入市话网调节。

网友:
是极化电铃,没有磁铁了吧。

楼主:
那是块磁铁吗?

楼主:
就是少了方块里的东西

网友A:
先看下你的电话振铃上有没有磁铁吧,每个电话磁铁的位置不太一样,有的话就直接给线圈通上合适的交流电试下看看是不是铃的问题还是电路的问题。

网友:
振铃声弱是正常的,现在的电话线都是高内阻的,提供不出那么大的电流给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下你的电话振铃上有没有磁铁吧,每个电话磁铁的位置不太一样,有的话就直接给线圈通上合适的交流电试下 ...

就是没有那块磁铁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没有那块磁铁

没有就加一块上去就行了,大点小点都没什么关系的,位置就试下放在那个地方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