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位前辈问个问题 谢谢

楼主(2016-12-20):
功放里有2个 硕大的电容鼓起来了 功放现在正常使用  这样会有什么影响  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
最好是换掉,不要到时候小问题变成大问题!

网友:
电容顶部鼓起来了吧,如果电源输入电压正常一般不会爆裂的,容量会逐渐减小。

网友:
发现问题了还是换了好。

楼主:
太谢谢楼上几位 坛友了

网友:
换掉吧,电容国产的不值钱,慢慢就会变成短路,到时候后悔莫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