悍马低音炮806B改装家用是怎样接线

楼主(2016-12-21):
大家好 我是想请教一下 我有一个悍马低音炮想装在电脑上用 用另一个电脑电源带动低音炮电源的电压是12V 电流是10A 请问这样带得起吗 或者用要多大的电源适合 还有帮我看看是不是这样接的

的

网友:
原理是一样的只要有合适的电源就行了

网友:
坛里头两天有出牛的电流输出不小找找,如电流小可以扩流再做电源用。双电源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