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五菱之光早起离合踩下不上来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12-21):
早起离合器踩下不上来 咋回事

网友A:
天冷结冰了吧?离合器拉索里有水分

网友:
离合拉筋用了多久了?是不是没弹力,需要换新的了?

网友B:
换一个离合器线试试吧  估计是用久了以前您或者维修店往里面加过机油润滑  冬天里面的油凝固活动就缓慢了

网友C:
看一下离合线里面是否进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冷结冰了吧?离合器拉索里有水分

冻冰应该踩不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离合器线试试吧  估计是用久了以前您或者维修店往里面加过机油润滑  冬天里面的油凝固活动就缓慢了

新车还没五千公里呢  ssss都找不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离合线里面是否进水,

ssss店找不到原因   愁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离合线里面是否进水,

跟机油有关系吗

网友D:
早上起来把离合器线先和离合器分开,一个人在上面踩离合器后松开看离合器线回不回?不回的话看线和离合器踏板弹簧。回的话看离合器片,离合器片和齿轮箱的一轴之间的间隙小或者生锈不能回位也造成这个故障.那就要抬压箱,清洗离合器片和一轴花键槽,让2个之间滑动自如.冬季来后,注意换低浓度的机油和齿轮油.
4S实在搞不定,你就出来往的车费,我和版主请假来给你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早上起来把离合器线先和离合器分开,一个人在上面踩离合器后松开看离合器线回不回?不回的话看线和离合器踏板 ...

我看行就当做旅游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看行就当做旅游了

新车按说应该没别的事 跟变速箱油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行就当做旅游了

有道理,

网友D:
冬季来临,油的浓度高也有可能,再就是离合器片的弹簧都有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冬季来临,油的浓度高也有可能,再就是离合器片的弹簧都有可能的

那我还是先换换机油试试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我还是先换换机油试试吧

齿轮箱的是齿轮油。我估计多半是离合器片问题或者齿轮箱的一轴花键槽生锈造成的

网友:
微型车我记得是没有离合器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齿轮箱的是齿轮油。我估计多半是离合器片问题或者齿轮箱的一轴花键槽生锈造成的

新车不能是生锈吧   就是天一冷就不行了 夏天的时候没问题着

网友E:
拉线里面有水的可能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拉线里面有水的可能性大

拉线有谁应该是踩不动吧这个是能踩动就是不上来

网友E:
换根拉线 十几块钱

网友F:
看下分离轴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根拉线 十几块钱

新车呢明天去4s看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下分离轴承吧.

新车呢不应该吧

网友:
如果是润滑油的问题还是抓紧解决。没离合,档要能挂就好了,无极变速。

网友(2017-01-22):
离合线 和分离轴承 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G:
引用 楼主:
新车还没五千公里呢  ssss都找不到问题

他们没给你换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他们没给你换么

ssss说天冷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离合器片厚了,在压盘与飞轮结合面的所有都垫上一样厚度的垫片,50丝就够了!!一招就灵,等一段时间使用下 ...

是吗明天我试试看看有效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车又不是只生产你一辆,人家难道也是这副德行,再说车辆定性之前都要经过很长时间的酷冷酷热环境考验的 ...

我已经给投诉过了这回态度好多了说让我把车开过去好好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回复真的莞尔,有说跟变速箱齿轮油关系的,这有半毛关系吗??齿轮油厚在北方的冬季早起只会造成挂档非 ...

真是搞不懂了 我也醉了

网友I(2017-02-21):
先换根离合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先换根离合线试试

换了  这回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