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9管电子管调频收音机

楼主(2016-12-22):
前阵子做了7管FM收音头,放在家里用,最近又手痒,计划做一台收扩试试,正好有个闲置的5K输出牛,一个闲置的环绕中置箱,如果完成了,就放在上班的地方听,
打算做成收音头 收音机两种模式可以切换,通过继电器来切换音频信号和功放部分的供电,功放的音量电位器用带开关的,同时控制继电器的通断,从而实现在两种工作模式之间切换
说干就干,买了电源变压器,汤老师中周一套(电路依然是汤老师的套件线路,做过了一次,比较有信心 ,最近试验了好几个高频头线路,可能收我手艺不行,总是不太理想 )上次做的是4中周,这次打算做5中周,6C11本振,6N3高放 混频,6K7中放,6E2指示,6N2+6P1单声道功放,整流就用晶体管了,6Z4整流电流应该不够,变压器又没有5V绕组。管座 阻容件家里基本都有。找了个标准1U尺寸的交换机做机壳(正好前几天单位坏了换下来的)回头裁个铝板开孔做面板,方便。

做的比较拖拉,做做停停,也没怎么拍照片,

TP-LINK交换机

拆了瓤,有两个孔,正好 一个装6E2  一个装频率计

摆个位置比划比划

开孔的过程就忽略了吧  说多了都是泪

内衬的覆铜板,方便做地线,顺便刻了灯丝 高压 还有中放部分的走线
没有大板子了  就只有用小板子接了,将就将就

焊好电源部分,电阻涂了散热硅脂贴在覆铜板上帮助散热

和上次的7管机器一样,采用陈老师设计的微型混频中周内置

焊好了高频头和中放部分,扫频仪调试了一下,灵敏度很好,本地能有的台全都能收到(包括一个卫视伴音,还能收到中科大东区的校园广播),只是一二中放的10K供电电阻发热巨大,后面更换了20K的DALE,

安装功放的喇叭接线柱,
这个可是正宗的老军品,弹簧接线柱,很好用(在某老基地通信连废弃营房里捡的十几个,还有一堆各种管子

功放部分,反复焊了两遍,第一次焊的比较乱,通电后有自激,拆了重新来,反正慢慢做,不行就再来,,,

重新焊完 通电一次正常

上电测试

安装液晶频率计,问题来了,频率输入线焊在本振线圈地的一端,频率计显示频率正常,但是有干扰噪音,串电容,依然有噪音,不焊吧,放在旁边,显示频率又不准,百思不得其解,(上一台7管机,就是焊在本振地线端的,没有问题)最后 找了一根网线线芯,绕了个线圈,两端焊在频率计输入口上,完美解决
蓝色的就是感应线圈

没装面板的显示效果

让朋友帮忙裁了两块44*5CM 2MM厚的铝板,标准1U尺寸是44*4CM,面板比机壳高出1CM,面板做一样高的话感觉有点别扭
然后就是开孔,一个频率计的方孔,一个6E2的椭圆孔,搞了一个上午

然后用1500号砂纸沾水打磨,

装上后的效果

用洞洞板焊了解码器,依然是7343解码,焊完后用频率计调试完,焊上松下的信号继电器用来切换输出的音频信号到6P1功放和外置输出口,上点测试正常

解码板用焊片焊在屏蔽的铜板上

功放部分的切换 依然是洞洞板,用了欧姆龙的继电器,(关于用继电器切换高压,纠结了好久,一直担心高压切换会有电弧,考虑过用松下的photoMOS固态继电器,之前也发帖请教过,后来参考了陈老师之前的设计,才决定用继电器切换)
由于变压器的9V绕组只有200ma,要供解码器和频率计,再给继电器用怕功率不够,于是本机选用了5V继电器,取高频头和功放这一组的灯丝绕组(6.3V 3A)整流后由7805稳压后给继电器,上电测试正常,目前手上没有开关电位器,先用跳线短接一下,

接下来做机内的屏蔽部分,采用了0.4mm的铜板,焊接在覆铜板上,烙铁太小焊接的时候真费劲,顺便把一二中放的供电电阻换成10W 20K的DALE,中间又出了插曲,一共买了4只10W 20K  DALE电阻,直接就挑了两个装上了,然后一试,声音非常小,百思不得其解,最后用扫频仪一级一级查,到第二中放的时候  没有曲线了,断定中放没工作,一测没高压,断电一量,电阻开路 那个无语啊,,第一次碰到这中金属壳的DALE有坏的,更换后,正常了,,,,

基本安装完毕,线也理的差不多了,

电源部分

高频头部分,

中放部分

功放 解码 切换部分

正面
猫眼不能完全合拢,应该是混频中周的耦合度不够吧,回头重新绕一下

上一个中途测试的视频
83.8是本地卫视的伴音

补充内容 (2016-12-22 23:10):
42楼补充了机器背后的照片,各位老师围观指点,谢谢

网友:
图文并茂,赞楼主的大制作。

网友:
大工程大制作,点赞。

网友:
真棒,心动不如行动。赞。

网友:
工程不小,做的漂亮!!!

网友:
赞,一看就是老手了,我的八管胆调频还在磨洋工呢

网友A:
频率计显示有干扰的问题,九成是因为共用电源、共用地线过长的结果。

网友:
真是大工程,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计显示有干扰的问题,九成是因为共用电源、共用地线过长的结果。

乙猪老师你好,当时测试的时候用的是维修电源给频率计供电的,有干扰,具体原因不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学习了。有图纸吗?

我是按照手上现有的套件仿的,中放部分就是大力宝的,高频头是6c11抽头本振,6n3高放混频,应该都很常见的,解码器就是7343的pdf上的标准线路

网友:
这活儿没得说了,狂赞

网友:
我就服楼主这样动手能力强的

网友C:
祝贺成功!用双面板简单省力,效果好,做得不错。

网友D:
做得很工整! 真棒!

楼主:
引用 网友C:
祝贺成功!用双面板简单省力,效果好,做得不错。

还要感谢陈老师的指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覆铜板用的别具一格,有创意,好!

做东西比较随意  想到哪做到哪,瞎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得很工整! 真棒!

过奖了。。。

网友F:
请问楼主说一下频率计的制作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说一下频率计的制作过程

频率计买的成品的,不是自己做的
我就是把装上去而已

网友G:
祝贺楼主成功!
问一下,这种电路会有温度频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祝贺楼主成功!
问一下,这种电路会有温度频漂吗...

管子完全预热后就行了,这个天气刚通电的时候,肯定会有一点点,大概0.1-0.2M这样,其他机器是不是这样我不清楚,

网友A:
楼主啥时候收手?一做就做了两个了。

网友H:
看各位大师一做一个好。为什么我做的,买的怎么调都有点失真,灵敏度也一般!有几连续几个晚上反复的调,反而越调越乱

网友I:
楼主手艺确实不错,机壳面板做的很工整,赞一个。

网友J:
PCB与搭棚制作结合,做的真好!外观设计制作的也很漂亮!赞赏!!

网友A:
引用 网友H:
看各位大师一做一个好。为什么我做的,买的怎么调都有点失真,灵敏度也一般!有几连续几个晚上反复的调,反 ...

可能是因为你还没有把电路原理吃透就开始调试了,所调的地方并不是产生故障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因为你还没有把电路原理吃透就开始调试了,所调的地方并不是产生故障的地方。

乙猪兄,五年前初上论坛就认识你的大名了。
原理懂点,就是不够透切,也没有专业仪器,主要就是虾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啥时候收手?一做就做了两个了。

现状基本都是做各种试验,也是做着好玩的,
刚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会做成啥样、会不会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各位大师一做一个好。为什么我做的,买的怎么调都有点失真,灵敏度也一般!有几连续几个晚上反复的调,反 ...

要细心和耐心,不行就重来  不行就重来,死磕,我做试验的时候,都不知道废掉多少板子,还好板子不值钱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手艺确实不错,机壳面板做的很工整,赞一个。

都是没有章法的,想到哪做到哪

楼主:
引用 网友J:
PCB与搭棚制作结合,做的真好!外观设计制作的也很漂亮!赞赏!!

都是废物利用   就地取材,,见笑了

网友:
音质不错,挺清楚的,收台也多。

网友K:
楼主高手!想跟楼主学装调频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高手!想跟楼主学装调频收音机

呵呵,你说笑了,我也是才开始玩这个,以前只做过功放,今年夏天才开始接触电子管调频,还在学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没有章法的,想到哪做到哪

您太谦虚了。

楼主:
今天抽空打了机器后面接口的标签,

用兄弟的手持标签打印机打的

立体声输出口和功放的喇叭接线柱

天线的BNC接口

整机背后

网友L:
机器选者性不错哦,

网友H:
引用 楼主:
要细心和耐心,不行就重来  不行就重来,死磕,我做试验的时候,都不知道废掉多少板子,还好板子不值钱 ...

今晚上找了几年前买的数调收音头出来,将立体声解调之前的信号和10.7m中频信息分别取出,接到成品板的立体声解码前、间频前,各级中放前并调整。发现只有立体声解码正常,到了间频级到各中放级,立体声二级管都在闪烁,声音也轻微失真

买的成品收音板

买的成品收音板

数调收音头

数调收音头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今晚上找了几年前买的数调收音头出来,将立体声解调之前的信号和10.7m中频信息分别取出,接到成品板的立 ...

一般应该是中周没有调准,就会立体声灯不亮,或者闪烁,没有仪器  估计不太好调,
我第一次装套件,也是盲调的,虽然能收到台,但是立体声灯不亮  而且频率不对,后来用扫频仪调了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M:
羡慕呀,这辈子自己怕也学不会喽

可别这么说,我从今年7月份开始接触电子管调频,那时候连什么是本振什么是混频都不知道,也不知道怎么区分中周的初次级,甚至不知道中周还需要上下两个磁芯
从那时候到现在,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花在这个上面了,放弃了很多,节假日也没有出去玩,很多比赛活动也没参加,甚至一夏天也没去过一次游泳池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一般应该是中周没有调准,就会立体声灯不亮,或者闪烁,没有仪器  估计不太好调,
我第一次装套件,也是 ...

按道理间频级就一个中周,应该怎么调都能调到立体灯常亮的。现在是只在间频前输入中频信号都达不到常亮状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按道理间频级就一个中周,应该怎么调都能调到立体灯常亮的。现在是只在间频前输入中频信号都达不到常亮状 ...

你是把晶体管机器的中频信号接到电子管鉴频上了是吧,
这样只调那一个鉴频中周也不一定行吧,,,,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按道理间频级就一个中周,应该怎么调都能调到立体灯常亮的。现在是只在间频前输入中频信号都达不到常亮状 ...

我觉得你可以试试  从晶体管机器的混频部分把10.7的中频信号引出来,接到电子管机器的中放部分,再调电子管机器的中放部分和鉴频,这样最起码混频出来的信号是对的,再慢慢调后面的中放部分和鉴频,
调到立体声灯正常亮了,然后再把你电子管的高频头接上去,调混频中周,这样有可能能调出来,,个人想法,不一定对啊,仅供参考,老师们来指点指点。。。。。。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你可以试试  从晶体管机器的混频部分把10.7的中频信号引出来,接到电子管机器的中放部分,再调电子 ...

现在是从集成块的间频中周处引出的中频信号

网友N:
非常不错,做得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在是从集成块的间频中周处引出的中频信号

就是你用的仍然是集成机器的中放部分,只是用了电子管的鉴频部分,个人觉得 应该只用集成机器的高频头部分,用高频头混频中周出来的中频信号来调试电子管的中放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N:
非常不错,做得很漂亮!!

嘿嘿,你的做的也很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机器选者性不错哦,

是的,还是汤老师电路设计的好,

网友O:
高手,手工太棒啦。

楼主:
引用 网友O:
高手,手工太棒啦。

过奖啦,就是瞎弄的,做之前 我自己都不知道能不能成功,能做成啥样,

网友:
制作很棒,图片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M:
从今年7月份到现在,短短半年内你就成高手了,是咋练成的,我接触几年了,还只是懂个皮毛而已,苦于没有 ...

你言重了,我哪是什么高手,我就只会照葫芦画瓢而已。很多东西我也不太明白,不过照着抄而已,
也试了许多其他线路,很多不成功的,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网友N:
引用 楼主:
嘿嘿,你的做的也很好啊,

我还是没有领会到前辈们的要领哦……最近的两台都没有成功……今天晚上的这台又有问题,不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还是没有领会到前辈们的要领哦……最近的两台都没有成功……今天晚上的这台又有问题,不好解决……。

死磕
加油

网友N:
终于弄好一台了……效果杠杠的……安逸……准备出了,换钱过年……

网友P:
这个面板设计很不错,简洁明快。还留有一些可开发空间让人胡思乱想。

楼主:
引用 网友N:
终于弄好一台了……效果杠杠的……安逸……准备出了,换钱过年……

搞好不留着纪念一下?
你是要量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个面板设计很不错,简洁明快。还留有一些可开发空间让人胡思乱想。

我就是为了图省事,就地取材 再利用
不知道老师还有啥好的想法,愿闻其详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好不留着纪念一下?
你是要量产么?

没有……只是当时准备的材料多,可以搞个两三套的……所以就一直搞下去了……总比把时间花在打麻将,赌博上强……

网友N:
引用 楼主:
搞好不留着纪念一下?
你是要量产么?

我还是觉得我那台红灯机改得最成功……

网友:
下一个也做调频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还是觉得我那台红灯机改得最成功……

加油哈

网友F:
引用 楼主:
频率计买的成品的,不是自己做的
我就是把装上去而已

请问楼主哪里买的,价格多少?请你短信告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哪里买的,价格多少?请你短信告知,谢谢。

请查收短信

网友:
高手 大工程啊

楼主:
纯属折腾着玩,,

网友Q:
为什么论坛没有找到很详细的 电子管收音机加调频功能的文章。。。求教啊,我是新人,而且是小白。

网友R:
用频率计省拉线刻度盘--------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为什么论坛没有找到很详细的 电子管收音机加调频功能的文章。。。求教啊,我是新人,而且是小白。

找汤老师,他好像做了红灯机的调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R:
用频率计省拉线刻度盘--------

是的,用频率计比较方便  而且看起来直观

网友S:
做工相当好!为兄弟点赞!各位想学做收音机的可以联系我,呵呵,18073351068.我的目标是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发烧!加油啊

网友T:
焊好了高频头和中放部分,扫频仪调试了一下,灵敏度很好,本地能有的台全都能收到(包括一个卫视伴音,还能收到中科大东区的校园广播),只是一二中放的10K供电电阻发热巨大,后面更换了20K的DALE,

请教楼主,是怎么用扫频仪扫的?  谢谢!

网友Q:
楼主,问你一个也许很可笑的问题:

那个你的那个安装电子管的底盘是铝合金的吧 ?

怎么挖空的啊 ,而且挖的那么规范,用什么工具挖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做工相当好!为兄弟点赞!各位想学做收音机的可以联系我,呵呵,18073351068.我的目标是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发 ...

感谢汤老师的帮助和指点,还有许多东西要向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T:
焊好了高频头和中放部分,扫频仪调试了一下,灵敏度很好,本地能有的台全都能收到(包括一个卫视伴音,还能 ...

就是用扫频仪调一下S曲线,扫频仪的输入线接在鉴频输出部分,扫频仪的输出线一级一级中放的输入端往前,一级一级调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问你一个也许很可笑的问题:

那个你的那个安装电子管的底盘是铝合金的吧 ?

机壳是废旧的交换机外壳,圆孔都是用的开孔器开的,变压器方孔用角向磨光机切的,面板式2mm厚的铝板,先用普通钻头钻,然后再用锉一点一点修整齐。。。。土方法

网友(2017-02-21):
真厉害,值得学习啊。

网友U:
高频头空连和中周小巧是亮点,lstvcss  的经验好,有几个磁芯中周也做学做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U:
高频头空连和中周小巧是亮点,lstvcss  的经验好,有几个磁芯中周也做学做一套。

lstvcss 老师技术一流

网友U:
引用 楼主:
lstvcss 老师技术一流

你也不差,也是专家级哦。

网友:
口水一地!!!!!!!!!

楼主:
引用 网友U:
你也不差,也是专家级哦。

你言重了,我就只能照猫画虎,有时候还画成四不像了
做之前  我也不知道能做成啥样的,,
这不,最近做的高频头试验  效果都不好,没一个满意的,正郁闷呢

网友(2020-05-13):
引用 楼主:
你言重了,我就只能照猫画虎,有时候还画成四不像了
做之前  我也不知道能做成啥样的,,
这不,最 ...

我也准备学装调频胆机,材料在路上,到时还望各位老师指点一二哟。

网友:
我也准备学装调频胆机,到时还望各位老师指点一二。

网友:
想请教一下,你怎样在覆铜板上开电子管孔?我经常把板弄断。

网友:
能上一些调试的照片就好了,例如如何使用扫频仪等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用扫频仪调一下S曲线,扫频仪的输入线接在鉴频输出部分,扫频仪的输出线一级一级中放的输入端往前, ...

什么样的曲线是合格的呢?

网友:
喜欢电子管的没,虽然不懂

网友:
作品非常精致,手艺之高精品一件,想老兄学习了

网友(2022-03-23):
请问频率计哪里买的?淘宝没搜到这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