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维修 某研究所DPO3014维修案例

楼主(2016-12-22):
示波器维修  某研究所DPO3014维修案例

仪器:示波器
品牌:泰克
型号:DPO3014
一.示波器维修故障描述:CH3不能测试和使用,且SPC不能通过。
二.示波器维修检测:
(1)加载示波器探头,经过检查,CH3通道的信号畸变严重,完全不能进行测量和使用。

(2)测量其通道的阻抗阻,在1MΩ和50Ω状态下均达不到正常指标。
三.示波器维修:
(1)拆出通道接入电路板,经过测量,发现CH3通道前端的阻抗匹配电路故障,且有一个输入光耦损坏。
(2)更换相同型号的元件后,通道阻抗值表现正常。
(3)此后再做SPC,可以通过。

示波器维修

示波器维修

示波器维修

示波器维修

网友:
恭喜楼主,我看着头都大

网友:
楼主好牛,多分享一些

网友A:
下次有维修的直接找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次有维修的直接找你啊

可以直接打电话的:029-88353093

网友B:
不知道楼主能修advantest的频谱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能修advantest的频谱不?

需要知道大概故障什么的   你可以留QQ  联系你

楼主:
修过很多RS 的 advantest的也修理过  基本都可以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