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高精度低功耗LCD时钟

楼主(2016-12-22):
矿坛坛友大家好!相信有许多人diy过各种各样时钟,有led的也有lcd的,其中各有优缺点。本文制作的这款时钟外观没有那么华丽,功能也没有那样强大,它就是一款普通的时钟。它可以显示设置时间与日期,显示温度和电池电压。这款时钟的特点是:数字大、精度高、功耗低。下面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有以上特点。

1、数字大
显示屏的有效面积为45*19mm,单个字高大约为15.2*6.5mm。这样大的数字放在卧室,从门口就看的见。
2、精度高
这款时钟使用的是DS3231工业级温度芯片,这款芯片目前精度是比较高的在0°C至+40°C范围内精度为±2ppm,-40°C至+85°C范围内精度为±3.5ppm。精度可以保证一年误差小于1分钟。
3、功耗低
这款时钟的工作电流为持续270ua瞬时700ua。主要是通过以下措施达到的:
1)选用低功耗显示屏
显示屏的最大电流小于100ua(3.3v供电、使用外部32.768khz晶体)
2)低功耗时钟芯片
工作电流在3.3v持续供电电流小于110ua。
3)低功耗mcu
这里使用的是stm8系列单片机,开启了LSI低功耗时钟,工作电流为550ua。在程序中使能ds3231的INT/SQW输出1hz脉冲,接入单片机唤醒中断。程序1s读取一次时间,然后进入休眠模式。
这样除了lcd,其它电路1s钟工作一次进一步降低了功耗。
下面介绍一下制作过程:
上原理图与pcb图
准备原材料
打印文件pcb图准备热转印
裁剪好覆铜板和pcb图
转印工具
腐蚀中
腐蚀完毕
去掉碳粉
焊接原件
正在调试程序
工作电流
外壳开孔及装配
充电口
充电中
设置按键从上到下依次是:设置、增加、减少。
显示时间
右边的那个三角是显示电量的
日期
温度
电池电压
全文完毕最后开源所以上传资料

网友A:
楼主用焊台转印,好用么?比那个塑封机?怎么搞?能压实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焊台转印,好用么?比那个塑封机?怎么搞?能压实么?

熟悉了还行。把pcb放上去后找一个东西来回压(我用的是卷尺),要注意力度。试过快速夹具效果不大理想。可能是我没有用专用热转印纸的原因。

网友A:
您用的是什么转印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用的是什么转印纸?

A4铜版纸。

网友:
转阴时间需要很久么您的这种创新工艺?

楼主:
大约两分钟左右吧。就是去除纸的时候比较麻烦,浸泡后要一点点把纸搓掉。

网友B:
好手艺,好手艺。晚上看不到,我喜欢数码管的醒目,可喜你的功耗真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手艺,好手艺。晚上看不到,我喜欢数码管的醒目,可喜你的功耗真低

谢谢!led与lcd各有有缺点。

网友:
套件出一套吧!

网友:
做的蛮漂亮的

网友:
不错,支持。
一直想自己画PCB,还在学习中。

网友C:
功能很齐全,很实用。如能同时显示温度和时间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能很齐全,很实用。如能同时显示温度和时间就更好了

是的没错。无奈屏就这么大,想要显示全部内容只能自动轮回显示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焊台转印,好用么?比那个塑封机?怎么搞?能压实么?

一直觉得电磁炉不错,能把铁板烧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觉得电磁炉不错,能把铁板烧红

温度要适中过高或过低都不行

网友:
没有打印机

网友:
。。。。。花时间精力不少了

网友(2017-01-21):
晚上看不见,不给LCD加颗LED做背光?

楼主:
主打低功耗。睡了以后就不看了

网友:
字段型的
PCB不错

网友:
lcd 那里买的到阿?

网友:
我正好也有个Ds3231,什么时候也做个。

网友:
刚买了单片机板子和资料。刚刚开始。汗颜

网友:
我用菲林,把覆铜板在天然气上烤热,直接把菲林压在上面,来回几次,效果也蛮好

网友:
还是用感光蓝油吧

网友(2017-04-23):
没有背光,晚上看不见的。

网友:
不错不错 有空我也折腾一个 照本宣科模仿 板子有卖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