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了上盖的冰箱压缩机请您指教!

楼主(2016-12-22):
  朋友让我看一张开了上盖的冰箱压缩机照片,问我这是什么,那是什么?由于我没有看过压缩机内部,对其结构也所知有限,只能看出上部是一个连杆活塞,下面连的电动机转子。其余的就不知道了。特向坛内师傅们请教!附上照片。

网友A:
这个是曲轴连杆结构的压缩机
1 2 是 排气消音结构,  主要作用是减少压缩气体喷出的气流噪音。
3  是吸气部分的气液分离器, 也有一定的消音作用。

4 是高压排气管,联通压缩机出气口, 做成蛇形波纹主要是加大柔性度  因为压缩机电机在壳内是可以晃动的,减少铜管折断。
5 6 是 回气管,冰箱压缩机一般都有两个回气管,一个用于连接系统,一个用于连接加液口  形成工艺管方便安装和维修。
7 是 压缩机汽缸进气口, 也就是气态制冷剂由此进入后经过3的分离后进入压缩机。

压缩机的机构有两种类型, 这种是连杆机构的, 一般用于功率比较大的压缩机,但是噪音较大, 还有一种是 滑管机构的,那种常用于小功率  声音比较小 但是磨损相对较大

网友:
要看管的流向才行。我也没有看过这种的内部。

楼主:
参考其它网站的帖子,我猜测:图中1,2可能是排器端的储气筒或气液分离器(汽缸进出都必须是气体,需将混在其中的冷冻润滑油分离掉),弯成Ω形状的铜管是排气管,做成这种样子是起缓冲气体的作用的,它是穿过壳直通外面的,是排气管。5,6两根管子直接跟壳内的空间通,任一根都可做回气管,另一根就成了工艺管了。猜的对不对,请指教了!

网友:
百度搜型号应该有结构介绍。。。

网友:
第一次见到拆开压缩机的真面目

网友B:
电机没有毛病就没有大问题

网友:
1.2是排气高压稳流室。3是进气压力稳流室 4是高压排气管和机壳的高压排气管想通。5是抽空加液管和6.7想通。7是什么?7是机器的低压进气口。

楼主:
有的资料说吸气管跟工艺管可以互换,但也有的说不可以换:虽然它们相通,但吸气管经过稳定室,而工艺管直接跟壳内空间通。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通过工艺管加氟就落在壳内,跟底部的润滑油混到一块儿了?

网友:
这是储气室, 起到缓冲的作用,  活塞出来的气压是脉动式的,经过这个以后出来的气体会变得比较连续
就和电容的作用类似, 50HZ交流整流后的直流电是有50HZ脉动的, 并联一个电容后, 直流电就比较顺了

网友:
我拆过但是不知道术语叫什么,1和2 拆开里头都是空的什么结构都没有,也没有回油的小孔,猜测应该就是排气缓冲用。我拆的哪一个好像没有3。吸气直接就是 一段断头管。压缩机活塞跟你这个结构不太一样,活塞上有个滑槽没有连杆。 没看见它转过,因为我那个拆的是线圈已经烧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资料说吸气管跟工艺管可以互换,但也有的说不可以换:虽然它们相通,但吸气管经过稳定室,而工艺管直接 ...

不经过!吸气管也是直接通到壳子里,没有任何结构就是一个断头管,根工艺管是一样的。活塞吸气也是一个断头管,什么结构都没有。

网友:
来见识一下 没拆过

网友:
很早以前封闭式压缩机坏了都是开盖修的,有专业修理翻新出售旧压缩机的店铺,专门修这个的人挺多的。

网友:
一直想看看压缩机里面。。   终于看到了。

网友:
以前学习过冰箱修理,但实践很少。帮不了你。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样子啊。那是活塞呗

网友(2017-03-14):
内部就是一个活塞压缩气泵,泡在油里而已

网友(2017-05-16):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曲轴连杆结构的压缩机
1 2 是 排气消音结构,  主要作用是减少压缩气体喷出的气流噪音。
3  是 ...

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没有毛病就没有大问题

大多数坏的压缩机,内部电机都是好的,  进排气阀门热退化 和 垫片串气的 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