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本屏幕忽然暗了,大家说说啥毛病

楼主(2016-12-22):
前阵子从论坛坛友处购买的上网本屏幕忽然暗了,外接显示器正常,三星N--218.大家说说啥毛病

网友A:
检查一下屏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屏线

弄了,没管用

网友B:
灯管出了问题?

网友:
背光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管出了问题?

不知道呢,想找个人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呢,想找个人看看

拆开看看不就清楚了么

网友:
灯管的毛病,以前联想的老本就是这种毛病,打开看灯管两头己发黑了。

网友:
只有拆开看灯板,我修过TCL的电视背灯是LED的,灯板故障出现背光暗,各别灯坏了,好像3750的有点忘了。

网友C:
看起来颜色好像不对劲啊,颜色不对集成显卡的话屏线占90%,亮度不高的话LCD灯管两端氧化,LED 的话升压可能有问题,找到ADJ和开关信号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颜色好像不对劲啊,颜色不对集成显卡的话屏线占90%,亮度不高的话LCD灯管两端氧化,LED 的话升压可能 ...

是集成显卡的,LED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集成显卡的,LED屏

我看颜色有点不对劲,颜色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颜色有点不对劲,颜色正常吗?

不正常,感觉缺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正常,感觉缺色

屏线可能性90%,建议主板上和屏上都重新插插

网友:
灯管和高压般板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高压的问题,不行的话就改个led的方便也不要多少钱

网友:
楼主的拍照技术需要改善,没有看明白到底有没有背光。坏管的笔记本我倒是修过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