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了14年的老宝马E39 520i ABS灯亮 ,求指点

楼主(2016-12-22):
车是5年前入的二手,这5年开的还算正常,中间也折腾了不少东西,换过疝气大灯,换过一对三元,换过一个变速箱,水泵,空调电子扇,一个尾灯,去年ABS灯亮换过一个ABS电脑,也许ABS电脑没坏的,我自己拆下来“加焊”过,换了电脑后来还是亮了,最后用电脑读动态4个轮子的数据流,发玩右前轮数据不变,经仔细检查是车轮背后的线松了,接紧后从2016年初一直用到这个月12月份,大概一个星期前跑了30公里左右高速,水温高,机头很热,放了气店师傅又加了自来水,不经意间发现ABS和中间的3角形叹号也亮了,开始也没太在意,以为开段时间就好了,现在开了1个星期了还没好,也去店里用电脑测过,师傅说ABS泵坏了,让我找回卖ABS泵的店家,又找了家用X431测了,说驾驶室方向盘下面有个什么零件坏了,要拆出来重新编程,这些天还折腾了仪表盘,因为缺笔划自己买了排线修好了,也请教了不少高手经过一翻波折,终于把困扰多年的缺字给修好了,没想到刚解决好字体,老毛病ABS灯又亮了,因为ABS事关刹车系统,关系到某些紧急情况的安全,而且每天上车看着有个故障码亮着也不舒服,翻了不少资料,也再次检查了右前轮的接头,百思不得其解,问题每天都困扰着我,吃不好睡不好,所以还请各位大师出出主意,想想办法,指点指点,看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早闻数码之家都是卧虎藏龙,因为此前我在这修好过很多东西了,都是经大师指点,在此谢过了
外观如下图

楼主:
昨天去陈田换了一块ABS电脑,可恶的灯终于熄灭了,也急刹试了,ABS会动作,开了一天灯不再亮,保半个月,店老板专业搞ABS的,说泵电动马达坏的机率很小,大基本都是ABS电脑板坏,之前有洗车时用高压水枪冲洗过轮毂内的ABS信号齿,然后用电脑读过4个轮的动态数据流,确认各传感器没问题,鉴于此次ABS是水温高后出现,为了发动机热量不今后减少对ABS的影响与干忧,准备用锡纸把ABS包好,让发动机热量与电脑隔开,不知道这样做可行不?半个月过保后再包裹。至此问题基本解决,多谢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去陈田换了一块ABS电脑,可恶的灯终于熄灭了,也急刹试了,ABS会动作,开了一天灯不再亮,保半个月,店 ...

想隔热也不该用锡皮纸包,用石棉板,但是还要考虑散热的情况,一般都是和车身相连接的,好像问题也不大的

网友A:
用锡纸隔热不大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锡纸隔热不大行吧

那用啥?还有啥好东西推荐?包起来又有点胆心影响散热,哎,最好不要再高温开锅什么的

网友B:
网上搜不是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搜不是通病?

是的,很多车亮abs灯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很多车亮abs灯

通病就好找毛病了。照猫画虎啦

网友C:
14年工龄的老马了,修好也别再跑高速了,就当代步车慢慢走吧。

网友:
顺德人果然有钱

楼主(2017-02-24):
引用 网友C:
14年工龄的老马了,修好也别再跑高速了,就当代步车慢慢走吧。

2016年最后一天,本人携老婆一同开这车从广东-广西-云南-贵州-重庆-成都-318国道-西藏拉萨,中间有点小毛病最后解决了,一个人开太累,到拉萨就把车托运到西安,我们坐火车过去,再从西安开到湖南,总里程超6000公里 ,最后再回到广东,一路很给力,很踏实的感觉,看了很多新车,都没有这个车好,准备一直开下去,就是318有几段雪地悬崖路太恐怖,想起来后怕,奶奶在天之灵在保佑我们,我们毫发无损回到家,感谢陪我们一路过来的好兄弟宝马E39,我们会好好爱惜你

网友(2023-07-23):
这个电路修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