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5V机终于响了!庆祝下!

楼主(2016-12-22):
整机静态电流是12MA .哈哈!这样看来1.5V机还真是比较省电的!看视频!
电路采用宝石花705
振荡部分采取加大电流加限幅二极管的方式!经过两次重绕振荡线圈终于成功了!
中方部分采用921中周,其数据和TTF2系列差不多!
功放部分经过认真挑选管子,终于满足一定的输出功率,大概在50MW左右,四只低放管分别是100.100.200X2倍左右!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 ... rfeed.5!2~5~5~5!2~A

网友A:
做的不错,视频没有啊?

网友:
不错,不错, 这个看起来很赞哦;

网友B:
工艺越来越精湛, 可喜可贺

网友:
1.5V小鸡装成了可不容易,尤其看到了楼主的机子上居然还有【M】管,挺好!!

网友:
很有厂机风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艺越来越精湛, 可喜可贺

谢谢大叔加分!今天尝试接收短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不错,视频没有啊?

视频在下面有连接!不知为何最近发视频都错误!

网友C:
手艺日见精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艺日见精进了。

感谢北极老师来参观!

网友D:
磁棒线圈看起来有2组,是串联的吗

网友E:
中周是自已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磁棒线圈看起来有2组,是串联的吗

是的,按装时注意绕线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周是自已绕的?

不是,但是这套中周感觉没有自绕的好!怀疑个别地放啸叫与其有关!

网友E:
我一直看不懂中周的连线,请教一下,这个B1  1、2脚有接电路,1、3脚并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一直看不懂中周的连线,请教一下,这个B1  1、2脚有接电路,1、3脚并电容?

将中周底朝天,从两条腿的一侧顺时针开始数,分别是1.2.3.4.5.1接三极管基极,2接偏置,3空着不用(实际是接谐振电容),4接电源,5接上一级管子的集电极!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但是这套中周感觉没有自绕的好!怀疑个别地放啸叫与其有关!

利害呀,用绕线机绕的吗?

网友:
楼主视频挂了

网友F:
祝贺成功!预祝短波成功!
输入输出也是自制的吧?
鸟语台有几个,好像是岛国的?楼主朋友是那个地区的?
最后领导是不是问话了?

网友:
装的好,看着清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祝贺成功!预祝短波成功!
输入输出也是自制的吧?
鸟语台有几个,好像是岛国的?楼主朋友是那个地区的? ...

是啊!录制半道被老婆打段了!我在辽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利害呀,用绕线机绕的吗?

不是自绕的中周!变压器是手绕的!

网友G:
1.5伏的应该用的是锗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1.5伏的应该用的是锗管吧。

恩!锗管动态好!

网友:
漂亮 看得眼馋眼馋滴

楼主:
hylrf 圣者 园丁 Booooby dfym HRB7586        北极兵 70后大叔        感谢以上各位老师加分鼓励!!!

楼主(2018-02-19):
上两张图试试

网友:
楼主利害居然用锗管装响一台1.5V的收音机!我很想知道那七只管子的放大倍数各是多少?我修过一台1.5V的收音机一中放老是自激,最后不自激了灵敏度和音量就差了

楼主:
您好老师,一中放120左右!二中放80左右!太大了就自激!可以加个中和电容试试!变频60左右,一低放80左右,推动级120左右,功放要15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