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虎画猫做的春雷605收音机(有视屏,声音很好)

楼主(2016-12-23):
              视频链接  :

VID_20161125_101729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 ... p;sharefrom=android

             前段时间从本坛入手一个春雷605-3收音机的机芯(据说是从垃圾佬手中救出),到手后发现中短波磁棒天线和线圈都缺失,电路板也两头折断,还有部分原件损坏和缺失。刚好手头有以前买的玩的洞洞板,找到此机电路图,拆下机芯完好的原件,备齐损坏和缺失的原件,按电路图作业,只取中波部分(我只喜欢听中波),用了3个晚上的业余时间焊好,试机声音有失真,测到2个功放管一边无电流,后检查发现是一个功放管脚齐根断了,用刀片刮了以后上锡焊住,声音一下就好了。现在有2个问题想请老师们指点:
              一,收台比成品机收的台略少,就是弱信号电台的声音较小(和强台对比来看,在同一音量下,强台声音很大)。

              二,在745KHZ和900KHZ  两个强信号处均出现了一左一右两个同样的离的很近的电台,也就是说有2个745和2个900,共4个电台(拿正常机收,就只有745和900这2个电台),而在高端的强信号1205KHZ处没有这现象。是什么问题?

补充内容 (2016-12-23 11:33):
已经发了视频链接,欢迎试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词不当,应该是照虎画猫。

呵呵,确实是用词不当,我马上改

网友:
非常好,建议参赛

网友:
统调不好,频率干濒

网友A:
用词不当,应该是照虎画猫。

网友B:
楼主肯定是华南地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肯定是华南地区的

我深圳的,中波信号好的就3个台

楼主:
谢谢褒奖,我这水平就算了,就是折腾着玩

网友C:
做的好!!建议把老电解部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好!!建议把老电解部换了!

谢谢,目前声音还是不错的,很好听,我等下上视频,找到合适的电容我换换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确实是用词不当,我马上改

音箱很有特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箱很有特色。

声音还不错,等下我上视屏,请老师前来鉴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深圳的,中波信号好的就3个台

你在深圳什么方位啊?

我也在深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深圳什么方位啊?

我也在深圳啊

宝安石岩

网友:
把喇叭塞纸盒里我也这么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