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连上USB充电线没有反应啥毛病?

楼主(2016-12-23):
一平板,以前偶尔出现不能充电现象,现在充电时完全没反应了,可以肯定的是充电器和USB线是好的。是否充电的USB接口坏了?换个USB座能解决吗?
恭请有经验的师傅解惑。

网友:
几年前刚买的平板,第一充电就充不了,原来是充电器的线暗断了!

网友:
接口虚接,(平板接口)

网友:
y有动手能力的话,拆机焊接尾充,平板一般尾充虚汗比较多,最好再把尾充加固。

网友:
拆开把电池用可调电源充一会儿或者可调电源开机,可以开机的话就是接口占大多数了

网友:
  我的WINDOWS平板就惨了,是充电管理芯片坏了,QFN封装的。太小了,又没有引脚,买回来了还不知怎么焊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