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 (SANYO) XQG60-F1028BW 出现 E3 的错误,大神们知道这个是哪里的问题不?

楼主(2016-12-23):
家里三洋 (SANYO) XQG60-F1028BW 洗衣机,每次完成洗衣服后,大概一分钟后就出现 E3的错误,就只有强制关机在开机就又可以用看,每次循环这个问题。各位给个建议,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应该是某个检测限位开关有一些氧化引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某个检测限位开关有一些氧化引起的吧

恩,周末拆开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0707/16/1972111_573801328.shtml

实际上我这个是洗衣服完成后或者通电后,大概一分钟没有任何操作就报错了,感觉和网上说的,有点点出入呢。

网友C:
是不是内部的电线被老鼠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内部的电线被老鼠咋了!!!

如果是这样,我非找到那个老鼠,喊它赔罪。

网友:
你的描述不好理解。但是三洋的E3应该是盖开关(安全开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