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ke 123 故障求救

楼主(2016-12-23):
有个fluke 123示波表,电池废了,把电池取下,加适配器听到里面继电器咔咔响,不开机,哪位朋友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A:
出给我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给我得了!!!!

朋友求救啊!

网友B:
适配器功率太小

网友C:
趁火打劫者大有人在去隔壁咨询会有惊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适配器功率太小

好像不是这个情况,电流才几十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趁火打劫者大有人在去隔壁咨询会有惊喜的

助人为乐的人越来越少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助人为乐的人越来越少了。

    错      不是一个层面的,这里研究老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错      不是一个层面的,这里研究老表

好吧,好像不是继电器响,可能是蜂鸣器响。

网友D:
必修安装电池才能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必修安装电池才能开机

谢谢朋友,也有可能是这个问题,待我搞个电池试试。

楼主(2017-01-23):
引用 网友D:
必修安装电池才能开机

不是电池的问题,测试了应该是电源ic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