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AK640这种问题大家遇到么?

楼主(2016-12-23):
通电后屏显是这样的,除了电源键有反应,其它任何键都无反应。
开盖后手动拉出碟仓,放入碟片后,任何键无反应,只能通过开关电源完成收仓动作,入仓后读盘顺利,屏显如图。
大家遇到这种情况么?哪个地方出问题了?如何处理呢?
请坛友指导。

网友A:
应该先写描述,再发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先写描述,再发图片

描述在图片下

网友B:
机器没复位,看看进出仓检测开关和检查进出仓是否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器没复位,看看进出仓检测开关和检查进出仓是否灵活

好的

网友C:
能读出总目录进出仓开关没有问题,主要检测按键是否失效,短接一下按键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读出总目录进出仓开关没有问题,主要检测按键是否失效,短接一下按键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