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年头有点老,不能使用,寻求帮助

楼主(2016-12-23):
描述:
1.变压器工作正常,电源没有接负载时候电压调节正常,但是接上负载马上电压恢复到0
2。打开后,用红色的笔圈住的电阻非常烫手
3.用红色圈住的那个电容,原来是150V,0.047uf的电解电容,被我弄断脚换成500V,0.47的油浸电容了(没有更换之前就有上述毛病)
4.电路板中央的那两个电容被我换了,规格一样,原来的大很多但是容量和耐压我换的是一样的。

请求帮助

网友:
普通的稳压电源,分立元件,维护不会太困难,跑跑线路,看看发热器件是在线路的哪个位置,找找参考线路可以解决。

网友A:
还有一个建议,用三端稳压集成块改造,保留整流电路,滤波电解,其余都拆除。三端稳压块不需要外围元件,轻松实现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建议,用三端稳压集成块改造,保留整流电路,滤波电解,其余都拆除。三端稳压块不需要外围元件,轻 ...

谢谢您,我就想保持这个电路和大部份原件,您能给予一点支持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我就想保持这个电路和大部份原件,您能给予一点支持吗?

这是分立元件稳压电源的基本结构,给你参考参考,看看发热器件是在什么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我就想保持这个电路和大部份原件,您能给予一点支持吗?

三楼的建议是很现实的,还是听他的好。电源如果是为了怀旧又是另一回事。如果是为了用,最好改掉,在30年前,我就把单位上的这种电源改为LM317的了。60台!

网友:
使用LM317输出1.25V-24V电路非常简单,直接搭焊就可以使用,图中两只二极管起保护三端稳压器用,可以不加的。
看了这个线路图和文字说明楼主会不会心动了,用三端稳压块改造。

网友:
修舊如舊、古色古香、原汁原味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分立元件稳压电源的基本结构,给你参考参考,看看发热器件是在什么位置。

能给一个高清的图片吗朋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给一个高清的图片吗朋友

这个线路图是在度娘上下载的 ,你可以上去输入关键词找到清晰图片。

网友:
楼主用这个原图改造一下不难。

网友:
维修时电阻阻值要一样,因为设计到取样电路,你不更换同样阻值的电阻,取样当然就会有误差

网友:
电压选择开关是否接触良好,大功率管上是十字螺丝?

网友B:
楼主,之前带载正常,更换电容后就出现问题。再看看你更换的整流之后和输出端子之后所接的那两个电容负极有没有接电源负极或地?依我看是没有喔。
没有的话,出现带不了载的情况那就是人为的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之前带载正常,更换电容后就出现问题。再看看你更换的整流之后和输出端子之后所接的那两个电容负极有 ...

谢谢仁兄,因为以前的电容外壳是负极,我已经接地了。真的希望得到高手的指导

网友:
另起炉灶,重开张,

网友C:
可能是管子坏了,引起电阻烧焦。没有恒流功能,不值得保留原电路,利用外壳变压器表头等新做一个。

网友:
线路板所有原件拆卸检查,没几个原件,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先学习维修基础,或者寻找附近能修理的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管子坏了,引起电阻烧焦。没有恒流功能,不值得保留原电路,利用外壳变压器表头等新做一个。

就是不知道如何下手去做,也想尝试?能给个指导吗大师

网友D:
150v0.47u的那个电容看外观应该是胆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0v0.47u的那个电容看外观应该是胆电解电容。

这是我后来换上去的,原来的是0.047UF,160的普通电容

因为没有这个型号的,就换了一个这个,也不知道影响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后来换上去的,原来的是0.047UF,160的普通电容

因为没有这个型号的,就换了一个这个,也不知道 ...

据我看是胆电解电容。好好看看电容器的型号。

网友:
全手工焊接的电源

网友(2017-05-25):
引用 楼主:
谢谢仁兄,因为以前的电容外壳是负极,我已经接地了。真的希望得到高手的指导

有的地可真的不是地哦,如是负压的电源,铁壳不一定是地位。

网友E:
电容负对负焊在一起了?

网友E:
看看这个有对得上的不?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把电容直接焊板子上??

在那个年代一只50V10000μf个子大,重量重,有好几两重,电容多数焊片的脚,固定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把电容直接焊板子上??

电容个子和现在人喝的椰子汁瓶差不多大。就是50V4700μF的也不小。50V10000μf电容高12CM、直径5CM。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说你现在应该可以把电容直接焊到线路板上的

没有地方焊接,原来是两个比较大的电容,是穿心那种的,外壳直接接触金属底板,原来的时候就这个现象,我怀疑是不是小的三极管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容负对负焊在一起了?

原来的是大的电容,但是容量小。是那种穿心的电容,负极接的是外壳

原来的时候就是电压有输出,但是不能连续调整,我画圈的那两个电阻很热

网友:
滤波电容换一个大的,4700微法50v,应该好一些。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G:
查一下那两个发热的电阻变性了没有。这个可调电源应该电路很简单,建议把电路图描下来,各个原来元件参数标出来。大家好分析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G:
查一下那两个发热的电阻变性了没有。这个可调电源应该电路很简单,建议把电路图描下来,各个原来元件参数标 ...

不知道,我懂一点电路,里面原件不多,但是三极管型号都没有。电路图倒是能基本描述下来。

网友H:
老电源,但里面很新,连灰尘也没有,就像刚出厂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老电源,但里面很新,连灰尘也没有,就像刚出厂的产品。

就是不想改变原来的状态,实际上用LM317可以搞定

网友I:
把电路图描下来,看懂原理,测测带载电压低时输出管前的电压正常不,把毛病定一下位,然后再修理,应该不难的,怀疑有问题的件拆下来测测,最好用好件替换一下,应该能很快修好。输出管比较容易出问题,重点测测。

网友:
7楼的317电路,C3似乎接的位置有点问题.这样子纹波会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把电路图描下来,看懂原理,测测带载电压低时输出管前的电压正常不,把毛病定一下位,然后再修理,应该不难 ...

请问那个是输出管?能给截一个图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请问那个是输出管?能给截一个图吗?

安装在黑色铝散热器上的型号是3DD301的那个大的三极管,你可以重点检查一下是不是断路了。

楼主:
没有把原来就是这样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安装在黑色铝散热器上的型号是3DD301的那个大的三极管,你可以重点检查一下是不是断路了。

等我拍摄一个清晰点的图片,反正测试没有坏

网友:
学习了,怎么老的电源现在少见,值得开脑研究

网友:
这电源看这很亲切。

网友J:
把发热的电阻功率调大点。因这个电阻发热引起变化。才会使输出电压没有。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把发热的电阻功率调大点。因这个电阻发热引起变化。才会使输出电压没有。试试吧

现在是不能调压。不知道故障出现在哪里

网友J:
引用 楼主:
现在是不能调压。不知道故障出现在哪里

调整管的三个极以及其他三极管的三个极的电压。一般硅管BE极电压0.6~0.7V低于这个电压三极管就截止了。高于这个电压就是饱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调整管的三个极以及其他三极管的三个极的电压。一般硅管BE极电压0.6~0.7V低于这个电压三极管就截止了。高 ...

我试试,看看能不能找出原因

网友:
老的电源现在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这个有对得上的不?

这个电源原来里面跟您说的一样,两个50V680uf的电容串联3DD那个管子我测试了没有坏,但是其他几个小的三极管什么标识也看不到了,不知道是否坏了,另外有两个600v,0.048UF的电容,其中一个我用了那个油浸电容替换,现在开机只有不到4V的电压,调整旋钮无法调整电压了。

网友:
楼主的基础太差了,想自己维修这么高级的电源真是难为你了,别着急慢慢来吧,想当初学校实验用的都是这种,你先把图画下来,不要纠结电容容量了。分段测量电压标图上面去 。整流输出是多少,过流电阻两边电压,那个3DD301的B C E脚电压都是多少 ,不就简单了吗。

补充一下刚才看了面板一下,有个4V、24V转换开关,这么多年了,里面接触肯定也有锈了,点点润滑油进去波动它几下。

楼主:
谢谢,由于工作表较忙,只能是一点点弄了,一段段检查吧,另外实在不行直接想用LM317,因为变压器绕组比较多,不知怎么使用LM317,

网友(2017-07-26):
第一次在本坛发言。
看了楼主的图片,发现还有辅助电源。单就稳压器的稳定度而言,有辅助电源的,比恒流源(恒流二极管、场效应管、晶体管恒流源等)要好。这是个极好的实验平台。
万不可改用集成电路类的,那样太简单,没意思。
还是先把电路图画出来吧。三极管画时,可以先不区分集电极和发射极。
我怀疑是原先的调整管就坏过,后来换了新的,但极性不同。即PNP换成NPN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