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980BX 功放维修记

楼主(2016-12-23):
前几天有一朋友拿来一台路遥980功放

带有单独前级

故障现象:

供电正常,继电器吸合,指示灯正常,各个电位器正常。

不能正常出声,   送入音频, 接上音箱,  无声!   把音量旋钮拧至最大,可以听到一点声音, 失真严重!

经检测    不是各路开关的问题。

于是逐级检测。

断开前级与后级的跳线,单独给后级送入音频。  声音正常!!!!

看来是前级的问题。  然后就顺着音频信号线路 挨个过!!!

我有示波器。 挨个过一遍不难。

从音频输入端子处    到  通道开关后面   正常!!

再到主电位器 后端  正常!!

再经过些原件 。。 左右声道分别进入了   两只运放   用示波器看     输入正常!!!!

运放的输出不对!!!!

输入波形很好。   输出波形只有一半!!!

瞬间断定  运放坏了!!!!!!!! (本人修功放经验不多。)

早在检测的时候 。   左右声道声音不一样。  大小也不一样   失真也不一样。

然后决定将两只运放管子对调!!!!!!!!!

没想到!!!!   对调了还是 故障依旧!!!!

头大了。

然后就在网上搜刮信息 。   没想到 找到了图纸!!!!!!!

经过研究图纸。  发现:

运放的负压没有   只有正电压。    所以导致了输出波形只有一半!!!!!!!!!!

然后就检查电源部分。

这家伙啊~~~~   没有图纸真心不好弄啊。     电源部分十分复杂!!!!!

最后发现。 管负压的一只三极管 有可能是元凶。 取下检测   正常!

三极管的B级有一只稳压二极管击穿!!!!!!!!

导致三极管处于不工作状态!

准备找一只替换!!!!!!!!!       此时留了个心眼。       必须知道这个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啊!!!

然后就将正压三极管上面的那个稳压管取下来测量!!!!
************************************************************************************************************

测量方法:(请各位指正)(请各位指正)(请各位指正)(请各位指正)(请各位指正)

我用可调电源。 正极接在稳压管的负极。   负极接在稳压管的正极。    将电流锁定在10毫安。  从0V 开始加大电压!!

一直加压 每次加0.1V   直到加到18.5V 突然有电流通过  10毫安。  电压突然降低!!!

由此确定: 此稳压管的稳压值为18.5V 。。。。。。。。。。。。

************************************************************************************************************

然后就找相同电压的稳压管。。

哎呦。。。  真不好找。。。。

拆了很多电子版。。  稳压管大多都是 3.3V   6.3V   (大概)

想找一只18.5V的稳压管    难啊。。。。。。

最后! 我用了几只稳压管串联    大概得到了18V左右的稳压值。   装上去。 一切正常!!!!!

串联后的稳压管   我用相同的方法测试。。   一切正常。。  到了电压极限。  电流突然增大!!!!!

然后测量运放的输入   输出。。   完美了。!!!!!!!!!!!

400元到手!!!!!!!!!!!

全部装完。 接音箱测试。 。   我去!!!!   怎么一个声道大    一个声道小!!!

然后又拆除。。    经示波器测试。。  前级没问题。。  两声道波形没问题。

看来问题在后级。。。  给后级单独送入音频。 故障依旧。。。

怎么办   继续看图查呗。。。。。

各个管子都查遍了。。。。。  头都大了。。。  都凌晨了。。。     还是没有找出问题!!!!! 左右声道还是不一样大!

放弃!!!!!!!!! 睡觉!!!!   早晨6点了。!!!!!!!!!

一觉醒来。。  接着来!      九牛二虎之力。。   哎。。。  找不出问题!!!!

突然有一下。。。  手碰到了反馈线路。。   我去!!!!!!!!   一个声道的反馈线虚焊  掉落!!!!!

哎~~~~~~~~~~~~

焊好后。。。  正常了。     世界平静了。。。

400元是真的到手了。。。。。。

经过几个小时的测试。。   完美了。

此问献给和我一样的兄弟们。。。。。。。。。。  哎。。。。   几经波折啊。。。。。。

给大家送上路遥980BX的图纸!!!!!!!!!!!!!

大小有限制!!!!!   发不到坛子上面啊。。。     有兄弟要图纸了    联系我!!!!!!!!!!!!!!!!

义务劳动。!!!!!!!!!!!!!!

网友A:
顶一个,有技术有思路!
楼主辛苦了,叫机主请你打边炉去,完了顺便去唱唱K再做个大保剑!

网友:
这个收费不错~

网友B:
  楼主文字功夫不错,谢谢!但是图纸未见到一张,维修案例中关键点的测试与换件图片也无,……问一下楼主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文字功夫不错,谢谢!但是图纸未见到一张,维修案例中关键点的测试与换件图片也无,……问一下楼主有 ...

修到入神处。。。。 哪有闲工夫拍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一个,有技术有思路!
楼主辛苦了,叫机主请你打边炉去,完了顺便去唱唱K再做个大保剑!

大宝剑!

网友:
   也是,可以看看楼主的工作台及换下了的坏件吗?不知示波器是何种牌子?故障电器的功放芯片的型号是?也好借鉴一下!

网友:
内部图都不上来给我看看。

网友:
路遥功放声音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