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lc26hs81b图像不纯

楼主(2016-12-23):
    一康佳lc26hs81b图像不纯,显示的风景,人脸上有杂色。不知从哪里查起?请老师指教

网友:
是不是屏参数或逻辑板故障

网友A:
屏排线,逻辑板,屏参数。。。。先换逻辑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排线,逻辑板,屏参数。。。。先换逻辑板试试。。。

此机逻辑板与液晶屏是连在一起的,怀疑是逻辑板上液晶驱动芯片问题,换了块芯片还是一样。不知道屏参数怎么调

楼主:
    机子修好了,是解码板上屏线插座旁ra440排阻有一路断路。更换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