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焊接时 锡球需要去除吗

楼主(2016-12-23):
第一次焊接BGA  拆下芯片 电路板上阵列点全是凸起的锡球  烧写完芯片 回焊时需要去除锡球吗

网友A:
需要去掉,用植锡网重新植锡

网友:
这个比较专业呀  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去掉,用植锡网重新植锡

直接焊接呢 手里没有锡球 也没有锡网 把芯片放电路板上面风枪伺候  行不?

网友:
要重新做才行,旧的吹上去会短路的。

网友:
要很专业的手艺才行哦!

网友B:
   如果你拆出来时一个珠都不会掉,涂点焊油原样焊回去就可以。锡浆是10块钱一小罐,和刮锡刀在手机配件店可买到。钢网估计不好找了,除非网购。这三件东西买齐用热风枪就可以植锡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拆出来时一个珠都不会掉,涂点焊油原样焊回去就可以。锡浆是10块钱一小罐,和刮锡刀在 ...

锡珠在印刷板上  芯片上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锡珠在印刷板上  芯片上没有

你用烙铁弄点焊锡将芯片上的各个点拖亮,再在电路板上涂点焊油,焊上去就可以了。最好先用放大镜检查一下锡珠有没有掉了或者太小的。不成功只能给芯片重新植珠了。

网友C:
需要重新植球的,用刀头烙铁和吸锡线弄干净,买一些大小合适的珠子可以手工植球,实在不行邮过来帮你重植,烧写完芯片、难道是BIOS芯片?

网友:
一直想学,感觉太专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重新植球的,用刀头烙铁和吸锡线弄干净,买一些大小合适的珠子可以手工植球,实在不行邮过来帮你重植, ...

谢谢 这是鸡丁合的芯片 如图 24个脚只用8个 太密了

第一次尝试拆焊 特意网购的风枪 眼花手颤  弄不好芯片烫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这是鸡丁合的芯片 如图 24个脚只用8个 太密了

这个脚不多,好搞的,实在不行飞线都可以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脚不多,好搞的,实在不行飞线都可以连起来

图片看起来引脚稀疏  实际很密间距一毫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看起来引脚稀疏  实际很密间距一毫米

飞线是没有问题的,能飞。

网友:
太专业,没台子不好干吧,上次一个PDA练手不成功废了

网友:
需要重植锡球,如用原锡球因大小不一致了,会出现接触不良点

网友:
要是我,宁愿飞线了

网友:
要搞干净了要不然会短路的,其实很简单胆大心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