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坛里大神帮看这个东芝投影怎么屏蔽点灯板,万分感谢

楼主(2016-12-23):
取出灯架底下

取出灯架底下

东芝t45c

东芝t45c

原灯太贵,想改lde

原灯太贵,想改lde

这是热感器吗,不知是否可以拆除

这是热感器吗,不知是否可以拆除

这个不知起什么作用

这个不知起什么作用

网友A:
可以屏蔽啊,t45屏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屏蔽啊,t45屏蔽没问题!

老师明示,看了您的帖子,屏蔽是在主板上的接口,我是不知道主板上的哪两根线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明示,看了您的帖子,屏蔽是在主板上的接口,我是不知道主板上的哪两根线是

QWRTJYRYW!

网友:
一般都是这样的,完全拆开机子,拿出点灯板,可以看见有三个并排的光耦,其中一个方向是相反的,然后把相反的那个光耦3·4脚短路就可以了。然后插上排线,点灯板电源线不要插。

网友B:
刚好有一台一模一样的,屏蔽已成功,看图,白兰兰兰四根线接口,直接短接中间的两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好有一台一模一样的,屏蔽已成功,看图,白兰兰兰四根线接口,直接短接中间的两根

很详细,太谢谢您了!

网友A:
还是我来回答你吧!这个机型不能直接屏蔽点灯板。就算这样屏蔽了点灯板也是没有用的。要加一个三百欧电阻在路。

网友:
DLP改LED效果不好

楼主:
确实效果不好,准备换灯芯了。

网友(2017-06-22):
引用 网友A:
还是我来回答你吧!这个机型不能直接屏蔽点灯板。就算这样屏蔽了点灯板也是没有用的。要加一个三百欧电阻在 ...

三洋xe40屏遮点灯板方法,求加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