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懂雕刻机的坛友推荐一台CNC雕刻机····

楼主(2016-12-24):
我瞎折腾的虽然不懂用的也少但是看见别人有好玩的东西我也很容易中毒的呵呵,几年前跟风买了台3040的PVC玩具级的雕刻机,300W的主轴光轴机,这机搞搞木头塑料之类的可以,但是金属的就不行了铝合金都弄不动,想升级换一台能吃的动铁的,行程有3040  或者在小点2030也行,不知道是移动龙门的机器好还是固定龙门的机器好,对机器的要求是一定要可以吃的动铁板的(虽然大部分是玩铝材料多),对机器外观也有点要求,要好看精致些的,精度尽量要好,价格方面最好控制在6000内,不要贵过iphone7      ,不知道坛友玩雕刻机的多不多,有了解雕刻机的坛友可推荐一下

机器用的很少,尽量体积不要太大房子比机器贵

网友:
能雕吃铁的在6000元以内有点距离,至少机身是全钢的,机架都要这价位的一半了。

网友:
这一款2.5kw的要1w

楼主:
1.5kw的水冷主轴能吃的动铁吗?当然下刀少点慢点没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1.5kw的水冷主轴能吃的动铁吗?当然下刀少点慢点没关系

1.5kw的水冷要8k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堂弟有一台可以雕刻几平方米的大型雕刻机,可以雕刻石材,在我们那边雕墓碑,雕农家祭祀的堂屋内的香火, ...

谢谢,我买这个仅仅只是自己玩玩而已,搞点红木做做茶盘,挂牌之类的

网友:
6000以下没有什么靠谱的机器,找台全钢的三轴吧,牛顿乐园似乎有?

朋友教导我,买个便宜的,不够用,折腾一阵子,再换掉,买个更贵的,过阵子再换,最终还是得买贵的合适的那台,不如直接一步到位。

我比较推荐9000左右的线轨的全钢雕刻机,而且不考虑第四轴,三轴估计就已经是这个价位了。

因为我吃过框架不稳定的亏。我买的是3000不到的机型,铝合金结构的,直流主轴,刚使用不了解,觉得挺好用,用一阵子,熟悉机器性能了,各种问题就都发现了。最重要的问题集中在机器刚性不够,下刀的时候框架变形,用百分表测量有0.1毫米以上的形变,雕刻木头工艺品的时候不太明显,雕刻塑料模具什么的就能明显测量到有大误差了。解决办法是重复执行刀路,但是框架刚性不够导致加工的时候振动明显,铣刀是在不断敲击工件而不是切割工件,很容易断刀并且刀路不平滑,刀磨损的也很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1.5kw的水冷主轴能吃的动铁吗?当然下刀少点慢点没关系

1500W 6mm平底立铣刀,铣45号钢,直上直下的刀路每次0.2毫米,步进电机失步。7000多的全钢机器。必须从侧边进刀。

网友:
需要私服驱动板和马达

网友:
6000的话,软金属还行,铜铝等...

网友:
6000应该搞不定,某宝上搜索铸铁雕刻机应该有发现。2年前7500进了一套,4轴,带快速气动平口钳,还是物有所值的,慢慢啃45#钢还行,可惜是光轴。不然就改成全伺服了。现在据说改进成线轴了,唉,买早了,光轴是不能再改成线轴的。现在主要刻pcb玩,三不知也刻个铝板铜板撒的,慢慢裁个铁板也不吃力,总而言之,对得起这个价了

网友:
这个和温州的那个不能比,行程都比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1.5kw的水冷主轴能吃的动铁吗?当然下刀少点慢点没关系

3kw的水冷主轴都不见得能利索的雕铁,雕铁主要是扭矩的,低速度下水冷主轴基本上没有扭矩的。高速啃铁的话,只能少量进刀,不然就烧刀了。

楼主:
[url=forum.php?mod=redirect

看来只能退而求其次,能动得了软金属的就算了,铝,铜就行了

网友:
7000雕铁自己做都下不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url=forum.php?mod=redirect

看来只能退而求其次,能动得了软金属的就算了,铝,铜就行了

不要以为软金属就好加工,软金属著名的缺点就是粘刀,屑粘在刀上了,不是刀报废就是物料报废。还有很多其他相关知识要补充的。

网友:
能加工钢件的设备就比较专业了
加工钢件的数控铣床结构,  一般采用十字滑台,立柱式结构, 床身最好是用铸铁材料, 驱动电机采用交流伺服电机,传动副采用磨制高精度滚珠丝杆, 主轴采用无动力无极调速变频主轴,转速不宜过大, 一般3000r/min就足够了,功率3KW以上, 主轴精度比较高,做过动平衡,到10000r/min 也不是问题, 10000转功率至少5KW以上,关键是成本比较高
能加工铁件的雕刻机叫精雕机, 采用固定龙门结构,加工铁件成本不会低,必须使用交流伺服电机、磨制高精度滚珠丝杆,床身也一定要铸铁材料, 转速一般都在20000r/min以上, 这种设备编程刀路较密,每次进刀一般在0.5mm以下
加工钢件的时候,都需要开切削液,因此还需要水泵循环系统

一般业余能加工铝件,铝合金的雕刻机就非常强悍了
可采用型材组装铝床身、定制加工铝床身或者铸铝床身(成本依次变高), 固定龙门式结构, 一般加长的57步进电机就足够, 滚珠丝杆传动, 主轴有2.2KW水冷主轴就足够,这样算下来成本也不低,  经济一点,自己设计好,去下料铝板,找机加工回来装配好, 铝型材装配的结构,成本较低,刚度可能不够,但是结构好的话也勉强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以为软金属就好加工,软金属著名的缺点就是粘刀,屑粘在刀上了,不是刀报废就是物料报废。还有很多其 ...

软金属加工需要专用的刀具

加工钢件要用加工钢件的刀具,而且根据钢件牌号的不同, 选用涂层刀或者非涂层刀

加工铝要用铝用刀具
加工铜需要铜工用的刀具

加工木材也要用专门的木工刀具

另外加工不锈钢也需要不锈钢专用刀具

超硬材料,只能用特种加工方法加工

加工软金属刀具和钢件刀具最大的区别是, 切削刃前角, 加工软金属, 前角比较大, 因此比较锋利,但强度不足
钢件刀具加工铜或铝, 会粘刀是因为,  钢件刀具切削刃前角较小,强度高;  但前角小,就比较钝,软金属在切削过程中很大程度上是被压变形再切削的,因此容易形成积屑瘤, 小的积屑瘤是有好处的, 但是持续的积屑瘤,会使切削变得更钝,温升更大,热量来不及排走, 最终成了粘刀
温度升高也是形成粘刀的直接原因, 如果很锋利的刀,在切削铝或铜的过程中,不开切削液,温度一升高, 马上就出现粘刀了, 粘刀刀一定程度如果继续加工,就会损坏刀具和破坏工件, 严重时会直接断刀了, 在正常加工过程中出现粘刀,加工噪音突然变得很大就是前兆

HSS材料的铣刀,可以用刃磨机磨制前角, 用于加工软金属
HSS白钢条车刀,也可以刃磨合适的前角,用于加工软金属

网友:
学习了,好多内行人

网友:
都是行家,菜鸟学习受教了

网友(2017-01-23):
版主开了个技术贴,引来一波牛人,学习了!

网友:
同求便宜点的雕刻机

网友:
一波牛人,学习了!

网友:
要吃铁的,必须全线轨滑块,还有要油水冷却,起码要全铸铁结构,不说价格,起码要100公斤以上,二手报价全好也要在8000以上,自己玩没有专门的地方,如果在家里我看还是算了

网友:
我买了个亚克力架的玩具,看看切压克力和刻下PCB,至少能玩再说.

网友(2017-02-22):
雕刻机,就别想铣金属. 雕刻与铣二个区别比较大.
雕刻机是轻量级的,铣是重量级的.家用小铣钻床也在100公斤左右.

5~6K 可以买个钻铣床, 手动慢铣铜/铝是可以的. 暂时别想着搞电控的了.
有了钻铣床,雕刻机你可以自己DIY出来.反过来你有雕刻机却做不了铣床.

类似的机器如:

钻铣床

钻铣床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4#det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