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遵义500型万用表动圈双轴尖座脱落de维修过程多图

楼主(2016-12-24):
坛子里掏的一块遵义500型,表头坏了,动圈双轴尖座脱落,还好动圈断头都找到了,而且还是通的。

下轴尖座,拆掉游丝,清理干净,粘回原处。

下轴尖没有受损,松了口气,这个轴尖不需要研磨了,哈哈。

焊上找到的断头

焊上了下游丝。

装上指针,找中,粘好。

这是工作台的一部分。

上轴尖座的线头焊接在显微镜下完成,动圈漆包线径只有0.02mm。
断头处太短,所以把原来缠绕在轴座上的线放出来去连接断头。

楼主:
焊好上游丝,动圈算是完成了,难的还在后面呢,线性......这才是维修成败的关键啊....

楼主:
动圈支架用毛刷刷干净,最重要的是两个轴承座。

用削尖的牙签仔细清理干净。如果有缺陷就需要更换。
早期的轴承座一般用玛瑙制成,硬度不算太高,容易损坏。
现代的都用人造宝石了.......机械手表里一般用红宝石。
高档仪表一般用人造金刚石。

楼主:
整个动圈安装完毕。并且对动圈做了平衡粗调整。

楼主:
支架软铁柱与磁钢内圆偏心,修锉一下固定螺丝孔。

线性不错,1-10基本能压线,6处略超很少的一点点。

满度电流也不错,略小于正常值,最后校正时可能要略略退点磁。

楼主:
度盘对位也很重要,度盘的圆弧圆心要与指针轴心重合才行。

这样指针就与度盘刻度重合,指示才准确。看看你手中的表......能达到吗?

楼主:
做完指针的平衡调整,表头部分的工作圆满完成。

表头部分收官照。这个表头整体状态不错,应该可以立着使用。

楼主:
把玻璃擦干净,通透明亮咯

楼主:
全部完成了,精度也不错,45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线性怎样调校,能分享下你的经验吗?先谢谢了!

实际上线性是无法调整的,

但在实际操作中,

只有一小部分表头改变动圈在磁钢中的位置,

会有很微小的变化,但是极难能达到目的。

另外,游丝和磁钢对线性也有影响。

真正的线性调整,实际上不是调表头,

只是通过调换不同的度盘来解决。

过去的表厂往往是根据表头的线性状态来绘制度盘,

所以同一款表,会有不同号数的度盘,用来适配。

线性问题主要来自于动圈.......

网友:
精细活,高手!

网友B:
好了以后把经验分享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了以后把经验分享一下,谢谢!

会连续更贴到完成的......

网友:
LZ动手能力好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性来源于动圈……后面还有什么啊!动圈和游线的配合?

线性的影响力大小依次为:动圈,游丝,磁钢。

网友:
高手。高手。。。。。

网友C:
谢谢分享,欣赏啦!

动手能力强,显微摄影漂亮清晰。

把铁芯拆出来了,估计需要重新充磁吧?这个过程没有拍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欣赏啦!

动手能力强,显微摄影漂亮清晰。

这个还真没充磁,拆动圈时,加了磁短路,原来软铁柱不在中心,

找正以后,满度由39.5uA降低到了38.5uA左右,所以无需充磁了,哈哈.......

网友:
LZ你好能干喔!

网友:
大师!向你学习了!!!

网友D:
   现在都说老表的维修分享帖越来越少了,非常感谢楼主的一剂“强心针”,技术非常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都说老表的维修分享帖越来越少了,非常感谢楼主的一剂“强心针”,技术非常好,谢谢!

看到这些被折腾得乱七八糟报废的老表..........
这块是震华66年的....表头只剩个坏动圈.....
还好,度盘还在,外壳完整..........

网友:
看这样的贴是一种享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这些被折腾得乱七八糟报废的老表..........
这块是震华66年的....表头只剩个坏动圈.....
还好,度 ...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难度越来越高了,很让人期待…… 向您学习,还请多多指教,谢谢“高人”回复!

网友:
修表头是个精细活,修过断头没找到。

网友:
修坏过动圈的我看完这个帖子激动的。。。。。

网友:
真是精细活

网友:
真功夫啊,这样的手艺不好传承下来呀

网友:
楼主好手艺,这精细活得益于楼主好设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2017-02-08):
老兄,好手艺。

网友:
照片拍的好。手艺也好。学习了。

网友:
又见高人,这可真是个精细活儿,要是我,手一抖估计这表都废了。。。

网友E:
手里有个500表,动圈在图示圈中位置,具体是底面与立面交界略向底面一点,高压有点状打火,用酒精刷了好长时间也没有找到断点,楼主支个招,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里有个500表,动圈在图示圈中位置,具体是底面与立面交界略向底面一点,高压有点状打火,用酒精刷了好长 ...

你好:

0.02mm的漆包线,用肉眼去观察,几乎不可能找到断处,就算找到,也很难挑出线。

在显微镜下才有可能操作,肉眼下我从来没处理好过。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

0.02mm的漆包线,用肉眼去观察,几乎不可能找到断处,就算找到,也很难挑出线。

用放大镜看的,就是那种普通放大倍数镜片中带一个小高倍放大镜,可能是放大倍数还不够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放大镜看的,就是那种普通放大倍数镜片中带一个小高倍放大镜,可能是放大倍数还不够吧,谢谢!

这样的放大镜是不够的,顶多18倍吧,能看清线头吗?最起码40倍才行

网友(2018-06-27):
引用 楼主:
这样的放大镜是不够的,顶多18倍吧,能看清线头吗?最起码40倍才行

请问楼主,显微镜放大倍数以及型号,我想修表头动圈,买什么品牌,多大放大倍数的显微镜合适!请您推荐一下。还有您那个台式放大镜,在维修表头动圈过程中,用得着吗?就是说是修表头用的,还是干其它活用的?我修表头用的着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放大镜是不够的,顶多18倍吧,能看清线头吗?最起码40倍才行

请问楼主,显微镜放大倍数以及型号,我想修表头动圈,买什么品牌,多大放大倍数的显微镜合适!请您推荐一下。还有您那个台式放大镜,在维修表头动圈过程中,用得着吗?就是说是修表头用的,还是干其它活用的?我修表头用的zhao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样的放大镜是不够的,顶多18倍吧,能看清线头吗?最起码40倍才行

请问楼主,显微镜放大倍数以及型号,我想修表头动圈,买什么品牌,多大放大倍数的显微镜合适!请您推荐一下。还有您那个台式放大镜,在维修表头动圈过程中,用得着吗?就是说是修表头用的,还是干其它活用的?我修表头用的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显微镜放大倍数以及型号,我想修表头动圈,买什么品牌,多大放大倍数的显微镜合适!请您推荐一 ...

放大镜是5倍的大视角,带摇头。

看轴尖,查断线,整理游丝 是双筒可调10-45倍 体视镜。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显微镜放大倍数以及型号,我想修表头动圈,买什么品牌,多大放大倍数的显微镜合适!请您推荐一 ...

放大镜是5倍的大视角,带摇头。

看轴尖,查断线,是双筒45倍 体视镜。

网友F:
引用 楼主:
放大镜是5倍的大视角,带摇头。

看轴尖,查断线,是双筒45倍 体视镜。

请问楼主,有必要上90倍或是180倍的显微镜吗?,还有这么细的漆包线,如何去除表面的漆皮,用刀刮吗?太容易断了,断点如何接线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部完成了,精度也不错,45年了..........

楼主的设备真专业,手艺也挺好,赞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部完成了,精度也不错,45年了..........

楼主的设备和技术都杠杠的,赞一个!

网友G:
500型万用表的动圈应该是用0.03mm漆包线绕制1500匝左右电阻应该是2500欧左右,我本人绕制过500型万用表动圈用标准的0.025mm漆包线连漆皮是0.03mm漆包线绕制1500匝是2900欧左右,这样已经比标定的2500欧多了400欧,调整满偏50uA电流就要略改动电路的电阻。您的500型万用表用0.02mm漆包线表头的内阻得多大,应该在5000欧以上,MF10的表头内阻用0.02mm绕制1500匝是3900欧MF500型绕制1500匝应该在5000欧以上因为500型的框架比10型的大,这个我有绕制的数据。。。。。。您的这个满偏50uA如何调整到到??????您给一个调整到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有必要上90倍或是180倍的显微镜吗?,还有这么细的漆包线,如何去除表面的漆皮,用刀刮吗?太 ...

我觉得45倍左右就差不多了,倍率太高视角就过小了,反而不好用。

漆包线直接烙铁可以烫掉漆皮。

网友:
楼主真是高手,我鼓捣过几个表头,咋鼓捣也不理想。

网友:
绝对高手,相对来说修线路要比修动圈简单得多,能修动圈的都不是一般的功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45倍左右就差不多了,倍率太高视角就过小了,反而不好用。

漆包线直接烙铁可以烫掉漆皮。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500型万用表的动圈应该是用0.03mm漆包线绕制1500匝左右电阻应该是2500欧左右,我本人绕制过500型万用表动圈 ...

剪一个长的三角形薄铁皮,作磁短路调整,表头到41.5u,好后502黏住,这个方法最简单。

网友:
精细活一般人干不了,佩服

网友(2018-08-29):
表头修理是个精细活,楼主能修动圈,高手啊

网友:
楼主的工匠精神,赞一个

网友:
现在业余有条件磨轴尖?

网友:
胆大心细,厉害楼主

网友(2018-12-02):
我的断线在侧面,焊好装一抖动就掉了

网友:
300度花镜加10倍放大镱    根本找不到动圈断头    难度之大一般人无法完成  。

网友:
厉害 ,我的也是动圈开胶 ,直接把表头扔了 ,换了一只内磁的表头,精确度令人吧、满意‘’

网友H:
粘针轴用的虫胶漆?动圈侧面断线,焊好整装就掉焊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粘针轴用的虫胶漆?动圈侧面断线,焊好整装就掉焊点

可以用502,502有个特点,加热会变软,所以能微调位置

掉焊点,说明虚焊,没焊牢。

网友:
        好帖,楼主可谓大师,跟着大师学技术。

网友:
侧面断线,焊好组装就掉焊点,

网友I:
精细活,我估计难得完成。

网友(2019-03-20):
看楼主的帖子,就如同上了一堂精致的实操观摩课

网友:
引用 网友I:
精细活,我估计难得完成。

用它!

网友:
只能看看,没这手艺,

网友(2019-05-19):
引用 楼主:
全部完成了,精度也不错,45年了..........

请问用的什么胶水啊?

网友(2019-12-27):
收个500表头哪位老师有

网友:
跟师傅学习了!请教一下表线性跟表的精度都能什么有关?阻尼怎么调整?谢谢!

网友(2020-02-03):
绝对高手,修动圈的都不是一般的功夫。

网友:
显微镜都用上了  哈哈

网友(2025-03-21):
用什么胶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