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招轻松搞定碟机的进出仓不顺问题

楼主(2016-12-24):
首先找出进出仓电机的小皮带轮,然后把AB胶调好,用牙签把AB胶放在尖头上,再放到小皮带轮的槽里,待胶7成干时慢慢推进出仓,使电机槽里的胶均匀,免得进出一卡一卡的,如进出还不顺,重复上胶,此效果十分理想,值得一试,特别是不好换皮带的碟机,此法经久耐用,谢谢各位

楼主:
碟机进出仓不顺,虽然可用手推拉,但是十分不爽,此法简单实用

网友:
听起来好爽,看图片糊涂,

网友A:
你这么整胶,电机上皮带轮是均匀了,但皮带上也粘上胶了,况且胶干了不把皮带粘住?
这种打滑可滴点松香水(松香泡酒精里),增加摩擦力。或在电机皮带轮上套薄橡胶(比如自行车气门芯)

网友:
你的方法如果用美国的AB胶就更完美了,最近坛里吉林的坛友卖美国的AB胶,一点味没有,干后不是硬的,有一点点软,强度非常高,缺点价格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么整胶,电机上皮带轮是均匀了,但皮带上也粘上胶了,况且胶干了不把皮带粘住?
这种打滑可滴点松香水 ...

所以说要胶待七成干,胶虽然是软的,但绝对不会粘到皮带上,一定要胶干后硬质,不然失去摩擦力作用

网友:
哎呀我换个皮带又快又好
没皮带就各施各法了

网友:
我用电烙铁在马达皮带轮的槽子上烫几条横纹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现场有类似美纹胶带的物品,缠几圈上去即可。

网友:
能换的话个人觉得还是换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