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测过自己大概的听音功率么?

楼主(2016-12-25):
如题,我的做法很简单,直接把指针万用表调到交流档,并在音箱线上,调到合适音量后,看指针的大概计数,再结合音箱阻抗算出大概的功率。

网友A:
你说的方法有一定参考价值。但与扬声器的灵敏度关系很大。
扬声器的灵敏度每下降3db,输入扬声器的功率要增加一倍,才能达到相同响度。
好像越高级的扬声器,灵敏度越低,所以高灵敏度的专业扬声器,不大适合家庭欣赏音乐。
我的扬声器灵敏度90DB.按你说的方法测得平常音量时输入音箱的功率约为3W,音乐高潮时约为10W.
但用额定输出不失真功率100W的功放推不好我的音箱,要用200W的功放效果才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是要测最高值,所以反应慢点无所谓。

你说的这种 方法有一定参考价值。但与音箱的灵敏度关系很大。
灵敏度每降低3db,加在扬声器上的功率要增加一倍,才能保持相同的响度。
好像越高端的扬声器灵敏度越低。所以专业扬声器不大适合家庭欣赏音乐。
我的扬声器灵敏度90db.按你说的方法,测得平常音量功率3W,最大音量10W.
用额定输出不失真功率100W的功放推不好,要200W的功放效果才好。

网友B:
那个瞬态的都能测?测不到瞬态怎样估?

有一个小学老师有很浓重的地方口音,一天上课,他对学生提问:50+9=?
小逗号心里直嘀咕:“武术+酒=?武术+酒=?”
突然恍然大悟,答曰:醉拳~

网友:
楼主的方法相当于不加权的响度测量,只是测量值没有标定而已。

加权的响度测量,是将微音器(话筒)的输出信号通过一个适应人耳听感曲线的滤波器,再经过整流得到响度曲线。

网友:
我是使用噪音测试软件,一般是正常谈话的音量,这样会较少的影响旁边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瞬态的都能测?测不到瞬态怎样估?

我都说了,大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说严格的听音功率测量非常麻烦,不好搞的,一般人不可能有条件搞,自己用个声级计模拟测量,估算一下就行 ...

本来就是估算嘛,

楼主:
说明一下,我这么做的目的很简单,只是想知道自己正常听音时功放输出功率的大概数值,为自己制作功放提供功率上的参考值。

楼主:
在这里问一下,也只是想了解大家的听音情况而已,没打算搞什么高精尖的科学研究。

楼主:
其实从我的方法就可知道,我测的是电功率,不是声功率,而且是个估算值。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说明一下,我这么做的目的很简单,只是想知道自己正常听音时功放输出功率的大概数值,为自己制作功放提供功 ...

同品牌同系列不同功率的功放推同一套系统,即便在相同声压的情况下,出来的音响效果给人的听觉区别,也依然是很大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说明一下,我这么做的目的很简单,只是想知道自己正常听音时功放输出功率的大概数值,为自己制作功放提供功 ...

这么说的话就简单了。

按我个人的经验,一个12m^2的卧室,使用较低灵敏度(约85dB-m)的全频扬声器,日常的中等放音功率在3W以下。若使用灵敏度较高的扬声器,则日常放音功率还要低一些,大约1.5W~2W。

若按日常听音功率3W设计,扬声器标称功率设为一倍即6W,最大功率为12W,此时3W与12W均处于产品失真度指标之内,也即线性范围是最佳的。我的一对小音箱使用Aura的3吋全频扬声器,标称功率7.5W,最大功率15W,因而设计功放的通道标称输出功率为15W,3.5W为其四分之一功率处,向下向上均有较大裕量,使用指数型电位器正好位于中间左右位置。

网友F:
一般听音不超过0.5瓦,再大了就有点儿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品牌同系列不同功率的功放推同一套系统,即便在相同声压的情况下,出来的音响效果给人的听觉区别,也依 ...

你说的,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好像也不是把音量调大一点就能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说的话就简单了。

按我个人的经验,一个12m^2的卧室,使用较低灵敏度(约85dB-m)的全频扬声器, ...

我基本都是在客厅听的,大概20平方,最近拣了对专业音箱,标称是98dB,在0.5W时,已经响得不得了,晚上是不敢这样放的,正常听时,0.2~0.3W音量就很合适了,所以我觉得,自己可以做点小功率的放大器来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听音不超过0.5瓦,再大了就有点儿吵。

那么你做多大功率的功放呢?

楼主:
本人非高烧,只是处于自娱自乐阶段,基本上是有什么用什么,所以拣对专业音箱来听音乐也就不奇怪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都说了,大概!

关键是:
1.万用表是测量正弦波有效值的,音乐是复杂波。
2.一般万用表无法瞬态记录,零点几秒内信号几十分贝差异,甚至上百分贝,高点根本测不到。
所以没有功放实际听音功率,只有瞬态听音最大功率;与功放机功率(能力);音箱标称(允许)是两个概念。
业余测量:用示波器,耦合方式选择AC,测量PK-PK,然后计算可得音乐峰值功率。
不要说估算,那个差的太多,没价值了;只能说在我的表上有多大值,换表又不同,而且建议用db档(有的表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
1.万用表是测量正弦波有效值的,音乐是复杂波。
2.一般万用表无法瞬态记录,零点几秒内信号几 ...

搞高精尖研究,自然是你说的那一套,我这是搞个参考值,为做功放提供参数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要估算很简单,但是不准确,没什么实际意义。
用可以测量真有效值的万用表交流电压档,直接测量功放输出 ...

我觉得这个的实际用处就是测得这个数值后,翻上几倍,如五倍十倍之类的,作为自己做功放的一个依据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高精尖研究,自然是你说的那一套,我这是搞个参考值,为做功放提供参数而已。

可以给你自己做为个自己表上现在就那么个参考值,但与功率无关,估算值差的没边就没意义了。
建议:1.LED峰值显示(就是那个一长串),二是用分贝表(db),这样,按衰减率向回推算,可以估算个值;不准也有个大概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么你做多大功率的功放呢?

6N8P推6P3P单端,正玄波功率8瓦,三分频8寸书架箱。

楼主:
测得这数值后,我发现,原配的那台200W扩音器,对我来说,实在有点夸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觉得这个的实际用处就是测得这个数值后,翻上几倍,如五倍十倍之类的,作为自己做功放的一个依据还是可 ...

万用表不行,数字的反应太慢,指针的指针阻尼力量太大,来不及反应,用小型高灵敏表头自制反而好一点,还有那种十几元的超小型的垃圾指针表,反而能对付参考。

网友H:
需要多大功率和音箱灵敏度有很大关系。我听音的最佳功率是500w.只有500w的功率才能让我在k歌时没有压缩感。特别是张雨生《大海》这歌,高潮部分一起连本地专业ktv包厢都感到压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人太犟;
可以给你自己做为个自己表上现在就那么个参考值,但与功率无关,估算值差的没边就没意义 ...

我需要的是个数量级而已。
好了,回归本源,我问的是大家测没测过,看你说得那么多,想必是用你的方法测过了,那么能不能提供一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不行,数字的反应太慢,指针的指针阻尼力量太大,来不及反应,用小型高灵敏表头自制反而好一点,还 ...

我不是要测最高值,所以反应慢点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H:
需要多大功率和音箱灵敏度有很大关系。我听音的最佳功率是500w.只有500w的功率才能让我在k歌时没有压缩感。 ...

你的这个500W是怎么得出来的? 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6N8P推6P3P单端,正玄波功率8瓦,三分频8寸书架箱。

我最近拿那台FU32推挽机来推,感觉挺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个人太犟了,真拿你没办法。
我需要的是个数量级而已。
好了,回归本源,我问的是大家测没测过,看 ...

你对万用表理解有误,指针式表为防止打表针,指示值越大,对指针阻尼力越大,瞬态反应越慢;数字表需要计算时间,而且数字乱跳;
你这个办法当年就用过,对连续低频信号有点参考,但是对信号复杂,尤其瞬态中高频失去价值。误差到了你不知道到底可能有多少。
后来用小型高灵敏表头自制(你也可到淘宝看看)UV表,LED的比指针的直观。很便宜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别听500瓦的!就是功率余量也不需要这么大。
功放需要的是功率储备,一般的语言信号电压(功率)幅度变化 ...

你说小了;
斯特劳斯节庆(卷1),Explosions波尔卡,op.43    100分贝还多

网友:
简单办法是用带有峰值保持功能的数字表比如61E,测得峰值电压
把他算成正弦波除以1.4=有效值 就可算得当时听音乐的最大功率。
平均功率比较难测,因为由音乐内容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对万用表理解有误,指针式表为防止打表针,指示值越大,对指针阻尼力越大,瞬态反应越慢;数字表需要计 ...

反应慢点,正好把那些尖峰之类给去掉,反正最后是是要翻个五倍十倍的,基本也就差不多了。
好了,能不能提供一下你的测量值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种 方法有一定参考价值。但与音箱的灵敏度关系很大。
灵敏度每降低3db,加在扬声器上的功率要增 ...

其实不仅和音箱的灵敏度关系大,还和房间的大小关系也很大,您的听音房间应该不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方法有一定参考价值。但与扬声器的灵敏度关系很大。
扬声器的灵敏度每下降3db,输入扬声器的功率要 ...

看来乘十倍是不够的,要乘二十倍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是往小了说的。真正欣赏交响乐最好是在自己山脚野地里单门独户的别墅,空调都不要开。

这个厉害,看来自己不听交响乐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方法有一定参考价值。但与扬声器的灵敏度关系很大。
扬声器的灵敏度每下降3db,输入扬声器的功率要 ...

说的非常好!
首先要保证小信号能听到,例如交响乐中的三角铁轻击时发出的声音,以此上推,CD,60分贝,LD,SACD需90-110分贝。
当然,如果只需要听个调调,对细节无要求,0.25w收音机一样在听。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是往小了说的。真正欣赏交响乐最好是在自己山脚野地里单门独户的别墅,空调都不要开。

玩笑了
家里有电视,有音响,还要花钱上电影院,花钱去音乐厅;感受不同。
不敢较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这个500W是怎么得出来的? 这么大。

完美表现得来的,三四百瓦的功放k歌高潮声音压缩,五百瓦不压缩。尤其是喊麦的时候,功率小了真喊不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
1.万用表是测量正弦波有效值的,音乐是复杂波。
2.一般万用表无法瞬态记录,零点几秒内信号几 ...

   那就化繁为简, 用纯音来测试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是往小了说的。真正欣赏交响乐最好是在自己山脚野地里单门独户的别墅,空调都不要开。

正好我们这边是农村,符合单门独户的要求,呵呵

网友:
如果标题改成我们听音乐的平均功率就好了。
平均功率,不能作为选放大器的标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基本都是在客厅听的,大概20平方,最近拣了对专业音箱,标称是98dB,在0.5W时,已经响得不得了,晚上是 ...

确实如此。98dB的灵敏度是很高的,所产生的声压高于我举例子的13dB,这相当于20倍的比例,对于我的例子中85dB灵敏度的扬声器,大约需要10W的电功率,而三分之一的电功率,对于日常听音是足够的,所以我的例子和您的情况是不矛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说的是认真的。我虽然没有山脚野地的别墅,但是我的住所却是比较独立的,听音乐不太影响别人,反倒是别 ...

大协奏曲和巴洛克的响度比较均衡,一般轻响之间的差别不容易超过60dB,对具有主题调性的曲子则比较容易超过70dB,而象老柴的《1812序曲》,使用真炮的版本则会超过120dB,如果功放不带扩张器的话,这一点通常体现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部分都在几瓦左右.不明白灵敏度低啥好处

我原来用的一对音箱,喇叭是90dB的,合适音量时,功率约2W左右,我的Fu32推挽机是力不从心,连带的让我觉得那些早期比较经典的管子和电路都不适合自己制作,现在拣了这对音箱后,它的适合听音功率只有零点几瓦,和原来的相比,小了个数量级,这让我觉得,那些十瓦左右甚至更小的放大电路,又有了用武之地,我也可以有更多的制作选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实如此。98dB的灵敏度是很高的,所产生的声压高于我举例子的13dB,这相当于20倍的比例,对于我的例子中 ...

是啊,灵敏度高,还是很有好处的,至少可玩的电路多了不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反应慢点,正好把那些尖峰之类给去掉,反正最后是是要翻个五倍十倍的,基本也就差不多了。
好了,能不能 ...

好吧:
刚测的,一声炮响,
M47表,约6.3V,8欧,约4-5W吧,
按UV表估算,约70-90w。
人声又是另一个比值,
不同的信号,不同的比值,没可比性;
用示波器准一点,UV表可估算范围。
万用表没可推算比较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
刚测的,一声炮响,
M47表,约6.3V,8欧,约4-5W吧,

哦,刚才才测啊,好吧,谢谢。
照前面所说的,万用表的乘上20,基本也能用了,这么估算,基本也没什么大问题。
万用表还是可以做参考的。

网友:
不知道,随便听随便放,有测过声压,6.5寸的最大可以开到100DB,现在用的12寸开到80几DB就很大了.怕喇叭受不了,就不开了,我的12寸只有10VA.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方法有一定参考价值。但与扬声器的灵敏度关系很大。
扬声器的灵敏度每下降3db,输入扬声器的功率要 ...

扬声器的灵敏度每下降3db,输入扬声器的功率要增加一倍,才能达到相同响度。
好像越高级的扬声器,灵敏度越低,所以高灵敏度的专业扬声器,不大适合家庭欣赏音乐。
我的扬声器灵敏度90DB.按你说的方法测得平常音量时输入音箱的功率约为3W,音乐高潮时约为10W.
但用额定输出不失真功率100W的功放推不好我的音箱,要用200W的功放效果才好。

你的这个观点和我基本一样,在一米远的距离,输入1瓦低于90分贝的箱子不建议用,不经济,长冲程的喇叭灵敏度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