砸开真空接触器真空开关管看看

楼主(2016-12-25):
在某些特殊场合,如油田为防止盗电,采用1100V设备,普通交流接触器就不能胜任,就采用真空接触器,避免拉弧。真空接触器关键元件是真空开关管。

近几天,拆了一堆旧接触器,拆了一个旧的,砸开开关管,一看构造究竟

接触器外形

拆掉一个真空开关管

放虎钳把真空管瓷壳夹烂

露出波纹弹簧管

拆掉瓷管

两部分,波纹管触点、下触点

触点均是纯铜镀银

网友A:
这东西怎么工作?

触点怎么实现的机械位移?

网友:
工作原理怎样的
hulaoxia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这个根本不用砸,玻璃外壳在外面可达清清楚楚的。触头根本不是什么金银,是铜钨合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怎么工作?

触点怎么实现的机械位移?

内部带密封圈的杆子像活塞那样拉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部带密封圈的杆子像活塞那样拉开。

明白了,谢谢

网友:
一直很好奇 今天长见识了

网友:
这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
没看出没看明白,

网友:
见过这东东,可惜没有破坏看着。下次见到其它的要细心研究了。

网友:
工作原理图纸有吗发发图纸吧

楼主:
瓷柱体围成一个真空腔,瓷柱两端是两个极,一个是固定极,另一个极连着瓷柱内波纹管,波纹管隔离外界空气,同时中间有个推拉杆,通过推拉杆压缩或伸长波纹管,构成活动电极

网友:
德力西的,没看明白怎么工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瓷柱体围成一个真空腔,瓷柱两端是两个极,一个是固定极,另一个极连着瓷柱内波纹管,波纹管隔离外界空气 ...

哦长见识了 多谢 多谢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个的内部结构!

网友:
第一次看到内部了

网友C:
真空泡内外是完全气密隔离的 动触头的机械运动是靠波纹管的拉伸、压缩实现的 当然这种运动行程不会太大,不然波纹管反复拉伸是会折断漏气的,10KV用的真空断路器里的真空泡断口行程也就1厘米多点,不要担心电气距离不够 真空的绝缘性能很强  因为是真空 没有游离气体放电 所以分断时电弧会很快熄灭。

网友D:
内部结构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空泡内外是完全气密隔离的 动触头的机械运动是靠波纹管的拉伸、压缩实现的 当然这种运动行程不会太大,不 ...

10kV 灭弧室的行程 一般是11±1 ,现在的固封极柱产品的行程  以做到 9±1

网友E:
糟踏了!!这个在接触之前就是个电容呀!真空可变电容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糟踏了!!这个在接触之前就是个电容呀!真空可变电容器。

看看我收集的125A真空开关管,还真没想到可以做可变电容捏,不过动触面行程很短,电容变化比率不会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1100伏也可以盗,引出来变个压

盗1100V的人离死不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部结构是这样的

    谢谢楼主无私分享,平时很少接触高于380V的元器件,学习了!

网友(2017-02-09):
真空灭弧室
有什么稀奇的。前几年搬家翻出一大堆这玩意。10kV、35kV的。
当时还砸开几只看了看触头的烧蚀情况。
国产普遍用铜铬合金做触头材料。

网友:
重点是真空,避免电弧

网友:
这东西单位里多的很。一同事上班闲的没事做,砸了一个35kv的,单一个管子就有好几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