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花屏故障

楼主(2016-12-25):
(图片)

楼主:
电压都正常  电视开机几分钟就花屏  有的时候一天也没事 等花屏了 关掉电视再开就打不开了 把电源关掉十分钟还能正常收看 然后不定时还是花屏

楼主:
电压很正常 应该是主板和屏的故障 我不好确定 请教高手故障具体在什么部位

网友A:
出问题后测量电源电压判断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问题后测量电源电压判断故障

电压正常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逻辑板时基开关电路故障

您确定是逻辑板的故障吗 还是主板故障

楼主:
自己顶顶,顶高手

网友C:
应该是逻辑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逻辑板的问题

谢谢您,我检查一下试试

网友D:
肯定的告诉你,绝对不是逻辑板的问题,我今天修了一台相同毛病的电视,滤波电容换了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的告诉你,绝对不是逻辑板的问题,我今天修了一台相同毛病的电视,滤波电容换了就正常了,

请教是哪里的滤波电容  是电源板上的还是主板上的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