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篮线圈矿机圣诞树.

楼主(2016-12-26):
用两组 梯形的花篮线圈,放在筷子上, 加上一些装饰, 更像圣诞树.

较大的线圈在底部的直径有23cm,顶部的直径有18cm。 我把大的线圈分成两部分。 第一个部分有大约1/4的匝数, 电感37 uH,第个部分的电感为202 uH。 串联连接时,最大电感为354 uH,最小电感为107uH(反向)。
较小的线圈,底部的直径有13cm的,顶部的直径有9cm。 约25 uH,有1/3的水龙头。
我计划使用较小的线圈作为天线线圈,大的一个作为调谐线圈,并使用LED作为检波器,希望点亮它。

圣诞快乐 !

网友:
构思巧秒,效果可能不错,应上传线路图

网友:
把线路图发出来让我们看看。

网友:
构思巧秒

网友:
此物甚好,就是难以复制。哈哈。来个电路图吧。耳机插在哪?

楼主:
先用电池点亮, 试试效果.
树顶的星星就是 今晚要点亮的LED.

网友:
别出心裁,有创意

网友:
这都想到了,楼主真有洋节意境,佩服!

楼主:
测试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g4NTQxMDY0NA==_type_99.html
真的能点亮 LED.

楼主:
测试两种 LED的检波性能.
第一种普通LED (紅色),  电流由 用二极 时的350uA 下降到 40 uA,  较易发光,音质差, 要强台才能听到..
第二种超光LED (透明),   较难发光,要关炆才能看到, 但是音质好.
鱼与熊掌两者不可兼得.

网友:
构思巧妙。支架稍显淡薄,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试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g4NTQxMDY0NA==_type_99.html
真的能点亮 LED.

好大声!非常羡慕,不知您使用的天地线是什么状况?线圈使用什么线绕制?来个线圈近照?
香港的电台是不是功率比较高,我1号去了香港,使用手机听FM声音很大,可惜没带FM矿机去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大声!非常羡慕,不知您使用的天地线是什么状况?线圈使用什么线绕制?来个线圈近照?
香港的电台是不 ...

你好,线圈用的是0.46*660真丝包李兹线,之前用它做室外天丝,久了,蓝色的丝也脱光了,忽然有了这个想法,用来做个线圈正好,初时也怕没有外皮会有短路的问题,因事实没有短路,运作良好。
天线用的是0.46*660普通纱包李兹线,从面向大海56楼高的窗戶用渔忓撐出1米半后住下垂30米。
地线是自来水管。昨天録得450uA,用1.7v红色led 能全个点亮,声音有些失真。用超亮透明红紅色LED能明显发红光,声音不失真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线圈用的是0.46*660真丝包李兹线,之前用它做室外天丝,久了,蓝色的丝也脱光了,忽然有了这个想法 ...

这天线够高级的,我也有李兹线,还没舍得拿出去做天线,主要也是没位置,我在三楼住。如果不是李兹线恐怕没这效果。您试过其他线做天线吗?
香港的自来水管是金属的吗?不是PVC的?

楼主:
香港的自来水管是金属的.
也试过用普通 1 平方毫米朔料 电炆线做天线, 效果不太好, 也有奌重 , 怕会把渔杆拉曲了.
用裸铜线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