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郎星老式投影仪的电路图,

楼主(2016-12-26):
求郎星老式投影仪的电路图,求郎星老式投影仪的电路图求郎星老式投影仪的电路图,,

网友A:
投影仪电路图很少的,能修的问题基本通用,进水腐蚀了没图纸等于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投影仪电路图很少的,能修的问题基本通用,进水腐蚀了没图纸等于报废了

我的没有进水,可没有输出电压,不知道哪里原因。

网友B:
修投影仪能用到电路图的应该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投影仪能用到电路图的应该是高手。

我不会修,再者对电我一点都不懂。有电路图是好检查电路中的元件好坏,以及参数多少。

网友B:
如果开关电源没有输出,先看看灯泡盖是否盖上,灯泡盖下有微动开关。换上灯泡,盖上盖才接通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开关电源没有输出,先看看灯泡盖是否盖上,灯泡盖下有微动开关。换上灯泡,盖上盖才接通电源。

谢谢指导,明天再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没有进水,可没有输出电压,不知道哪里原因。

没有输出电压一般有这几种,1,电源部分有问题,看看电容有没有鼓包,保险有没有烧,整流桥和开关管正常不。2转开启信号故障不糊,这类一般都是主板有问题没有开启信号,最见到办法就是短路电源板光耦的34脚试试。希望可以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输出电压一般有这几种,1,电源部分有问题,看看电容有没有鼓包,保险有没有烧,整流桥和开关管正常 ...

谢谢指导!图片来了。
TB2au9qbrFlpuFjy0FgXXbRBVXa_!!0-fleamarket.jpg_728x728.jpg TB2BzOwbB8lpuFjy0FnXXcZyXXa_!!0-fleamarket.jpg_728x728.jpg TB2ElE3bS4mpuFjSZFOXXaUqpXa_!!0-fleamarket.jpg_728x728.jpg TB2Jgdjb5BnpuFjSZFzXXaSrpXa_!!0-fleamarket.jpg_728x728.jpg TB2M15pbrtlpuFjSspfXXXLUpXa_!!0-fleamarket.jpg_728x728.jpg TB2Ne5qbrFlpuFjy0FgXXbRBVXa_!!0-fleamarket.jpg_728x728.jpg TB2Y51pbCtkpuFjy0FhXXXQzFXa_!!0-fleamarket.jpg_728x728 (1).jpg TB2y51pbCtkpuFjy0FhXXXQzFXa_!!0-fleamarket.jpg_728x728.jpg TB22PasbwxlpuFjSszbXXcSVpXa_!!0-fleamarket.jpg_728x728.jpg

网友A:
这是幻灯片的吧?有个开关管检测一下,再就保险丝,这种问题一般除了灯泡就是电源板或开关,很好检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幻灯片的吧?有个开关管检测一下,再就保险丝,这种问题一般除了灯泡就是电源板或开关,很好检查啊

由于没有装灯泡通电的,所以没有输出电压。装上灯泡,机工作正常。谢谢各位了。

网友:
这个分立元件的电路板还要找图纸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