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源DZY-48/30HIII的启动线如何接线

楼主(2016-12-26):
请教大家 图像中的圈圈是如何接线的 谢谢了

网友:
应该是输出控制吧动力源电源还是不错的

楼主:
电源还行吧 但不如如何接线 没法用 开机就是亮红灯 等高手解答

网友A:
不知lz搞好没

没记错的话,短铜片和输出“-”跳线短接就能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lz搞好没

没记错的话,短铜片和输出“-”跳线短接就能输出

能详细说下吗 如何短接 接线。我一时没能理解你的意思 再次麻烦你一下哈

楼主:
是四根铜片中 最短的一个 短接负极就OK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四根铜片中 最短的一个 短接负极就OK了吗?

就是这样,现在启动了没?

楼主(2017-01-29):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样,现在启动了没?

启动成功了 非常感谢!!!祝你鸡年快乐 幸福满满 !!!

网友:
收藏学习了,最短的与输出负极连接启动。

网友:
收藏收藏,很有用的经验

网友B(2017-03-10):
引用 网友A:
不知lz搞好没

没记错的话,短铜片和输出“-”跳线短接就能输出

我有两个这个型号的电源,请问可以串联使用吗,可以的话要怎么接线,是否要均压或者平衡负载。

网友B:
楼主用多大的电阻来启动电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两个这个型号的电源,请问可以串联使用吗,可以的话要怎么接线,是否要均压或者平衡负载。

直接串联,不需要做其他措施。

我之前直流240v就是用了四台不同的可调电源串联起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多大的电阻来启动电源的

可以不用电阻,直接短针和输出负极短接就能启动

网友(2017-04-18):
这种电源第一次看到。

网友:
学习学习大家的经验。

网友:
看起来不错的样子

网友(2017-05-18):
我没有用电阻也可以启动

网友(2017-06-28):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