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科ledtv-3206a黑屏

楼主(2016-12-27):
    一新科ledtv-3206a背光灯不亮,修好背光后试机一天没问题,今早上送过去装上后图像左半边花屏,右半边显示无信号(颜色也不怎么对)。后来打开手去触摸逻辑板和屏之间的软排线图像有变化。过了一会儿全屏都黑了。背光灯还亮着。逻辑板上有12伏供电电压。请问是不是屏挂了?

网友A:
挂了的可能性占90%了,应该换灯管时候不小心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挂了的可能性占90%了,应该换灯管时候不小心弄的

    搞不清这线怎么会烧,有没有高手能换这模组的

网友:
屏没有那么容易烧吧?检查一下排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不清这线怎么会烧,有没有高手能换这模组的

这个需要专用压屏机,民间几乎没有人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