暖风机热风开关维修!

楼主(2016-12-27):
暖风机差一个开关,想直接用导线连接发热电阻,请教一下怎么连。

楼主:
一图红色箭头和X有两个金属触点,是不是直接焊接导线即可?箭头左边好像还有个触点

网友:
这个是某款理发器具的开关我在收破烂那拆过,好的就是不知道放哪了

网友A:
红色箭头和烧黑的金属触点,不是x!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色箭头和烧黑的金属触点,不是x!

是连接红箭头和左边那个半圆触点?

网友:
跑线路,屡屡关系,动动笔头,画出图,就不用别人指导了!